RS485电路求助!!!

楼主:
大佬们好,最近画板子接触到485的电路,RS485网上参考的电路如图,但是发现数据能发但是接收不了,信号逻辑如图,求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A:
2,3脚是控制脚,需要高低 电平变化来确定是发还是收的啊 ,你固定高,总有一个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脚是控制脚,需要高低 电平变化来确定是发还是收的啊 ,你固定高,总有一个有问题

严重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脚是控制脚,需要高低 电平变化来确定是发还是收的啊 ,你固定高,总有一个有问题

这颗芯片是有自动收发功能的,MAX13487

网友:
  很像推荐电路,建议查一下cpu到Max13487的IO口之间,看是不是被拉住了 ,或者芯片xxx。

不行就把芯片和cpu之间隔开后用示波器查。或者换芯片检查。

网友B:
可以先简单的测下断开485芯片与MCU的连接的情况下,直接用串口线给MCU吐数据,看看能不能收到,先定位是程序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C:
把R23和R24去掉,不焊接应该就好了

网友D:
数据能发但是接收不了,有时不一定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E:
13487就这么用的,我用这么多年了,一直很稳定,唯一区别的是2,3引脚我串了一个电阻到VCC上,其它基本没区别。很稳定。

网友:
看着没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3487就这么用的,我用这么多年了,一直很稳定,唯一区别的是2,3引脚我串了一个电阻到VCC上,其它基本没区 ...

串多大的呢,推荐电路直接拉高的所以我没考虑过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简单的测下断开485芯片与MCU的连接的情况下,直接用串口线给MCU吐数据,看看能不能收到,先定位是程 ...

没有数据,确定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R23和R24去掉,不焊接应该就好了

去了,没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据能发但是接收不了,有时不一定是硬件的问题

收的时候,txrx没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串多大的呢,推荐电路直接拉高的所以我没考虑过这个

串了1k电阻试了下,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简单的测下断开485芯片与MCU的连接的情况下,直接用串口线给MCU吐数据,看看能不能收到,先定位是程 ...

收的时候RXTX没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简单的测下断开485芯片与MCU的连接的情况下,直接用串口线给MCU吐数据,看看能不能收到,先定位是程 ...

不对,有电平,但是只有0.25V左右的电平

网友G:
用的什么控制器?单片机?CPU?你这RX/TX上拉的是5V。电平兼容吗?STM32?引脚是FT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的什么控制器?单片机?CPU?你这RX/TX上拉的是5V。电平兼容吗?STM32?引脚是FT吗?

用的是ESP32,难道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
需要把上拉电平换到3.3吗不太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