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32VF407 SPI使用

楼主:
对于一款芯片来说,SPI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设。那么本章就主要介绍一下SPI的使用方法以及体验。

SPI的通信方式应该是很好理解的。但是AG32的SPI控制器相对有点特殊。

下面贴一段相关介绍。

也就是说,只能实现SPI的Master功能。另外不是通用的SPI控制器。可以说功能被阉割了一部分,虽然可以fpga实现,但是多少也有点麻烦了。

工程的话我们就采用官方给的例程吧。毕竟有现成的用就懒得自己新建了。

当然,还是有部分需要修改的。比如芯片型号选择以及ve文件设置,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具体的配置步骤参考官方文档。 AG32在VSCODE下的使用入门.pdf (776.46 KB, 下载次数: 5)

可以看到官方给了很多外设的参考例程。这一点还是非常贴心的。降低使用难度,非常感谢AGM官方。

设置好引脚之后就按照正常的下载将程序下载进去即可。

网友A:
为什么只有CLK上面有22K电阻,数据线不需要吗?这个电阻放在主机还是从机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只有CLK上面有22K电阻,数据线不需要吗?这个电阻放在主机还是从机端?

因为CLK是边沿敏感型信号,数据是电平敏感型信号。

CLK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来触发接收端内部的触发器,对这个上升沿(或下降沿)时刻的数据电平进行采样,因此必须保证CLK的边沿没有毛刺(否则将会在毛刺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发生误采样),所以一般在发送端添加电阻,对整个CLK信号路径进行阻抗匹配,抑制或消除毛刺。

对于频率较高的信号,数据线有时也会放置匹配电阻。一般低频信号可以不放置。

该电阻是根据发送端驱动器的输出内阻、信号传输线的阻抗确定,因此一般放在靠近发送端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CLK是边沿敏感型信号,数据是电平敏感型信号。   CLK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来触发接收端内 ...

感谢大佬解惑,说的非常详细,一下就看懂了。如果是数据线上放置电阻又应该靠近哪边呢?数据线上的数据应该是双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