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48测评】SPI学习与SPI软/硬件驱动OLED

楼主:
  1. 模拟SPI驱动OLED:
    宏定义:

    #define CS2_PORT        (GPIO_PORT_D)
    #define CS2_PIN         (GPIO_PIN_00)

    #define DC2_PORT				 GPIO_PORT_D
    #define DC2_PIN					 GPIO_PIN_01

    #define RST2_PORT				 GPIO_PORT_D
    #define RST2_PIN				 GPIO_PIN_02

    /* MOSI */
    #define SDIN_PORT        (GPIO_PORT_D)
    #define SDIN_PIN        (GPIO_PIN_08)

    /*SCK*/
    #define SCK2_PORT         (GPIO_PORT_D)
    #define SCK2_PIN          (GPIO_PIN_09)

    #define OLED_RST_Clr() 	GPIO_ResetPins(RST2_PORT, RST2_PIN)//RES
    #define OLED_RST_Set() 	GPIO_SetPins(RST2_PORT, RST2_PIN)

    #define OLED_DC_Clr() 	GPIO_ResetPins(DC2_PORT, DC2_PIN)//DC
    #define OLED_DC_Set() 	GPIO_SetPins(DC2_PORT, DC2_PIN)

    #define OLED_CS_Clr()   GPIO_ResetPins(CS2_PORT, CS2_PIN)//CS
    #define OLED_CS_Set()   GPIO_SetPins(CS2_PORT, CS2_PIN)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ResetPins(SCK2_PORT, SCK2_PIN)//CS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SetPins(SCK2_PORT, SCK2_PIN)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ResetPins(SDIN_PORT, SDIN_PIN)//CS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SetPins(SDIN_PORT, SDIN_PIN)

    OLED.c中初始化GPIO口的函数,初始化模拟SPI,只需要把PIN口设置为输出即可。另外还有一个写入字节的函数,拉低DC输入cmd,拉高DC输入data。

  2.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stc_gpio_init_t stcGpioInit;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void)GPIO_Init(RST2_PORT, RST2_PIN	, &stcGpioInit);
    		(void)GPIO_Init(DC2_PORT, DC2_PIN	,  &stcGpioInit);
    		(void)GPIO_Init(CS2_PORT,   CS2_PIN,   &stcGpioInit);
        (void)GPIO_Init(SCK2_PORT,  SCK2_PIN,  &stcGpioInit);
        (void)GPIO_Init(SDIN_PORT , SDIN_PIN, &stcGpioInit);

      OLED_RST_Set();
    	DDL_DelayMS(100);
    	OLED_RST_Clr();
    	DDL_DelayMS(200);
    	OLED_RST_Set();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set(0x10) disable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OLED_Clear();

    	OLED_Set_Pos(0,0);

    }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u8 i;
    	if(cmd)
    	  OLED_DC_Set();
    	else
    	  OLED_DC_Clr();
    	OLED_CS_Clr();
    	for(i=0;i<8;i++)
    	{
    		OLED_SCLK_Clr();
    		if(dat&0x80)
    		   OLED_SDIN_Set();
    		else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Set();
    		dat<<=1;
    	}
    	OLED_CS_Set();
    	OLED_DC_Set();
    }

    oled其余函数,如果需要oledfont去我关于I2C的帖子里的zip包下载。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0x01,OLED_CMD);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Max_Column-1){x=0;y=y+2;}
    		if(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1);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m^n函数
    //u32 oled_pow(u8 m,u8 n)
    //{
    //	u32 result=1;
    //	while(n--)result*=m;
    //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t,y,' ');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t,y,temp+'0');
    	}
    }
    //显示一个字符号串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
    			x+=8;
    		if(x>120){x=0;y+=2;}
    			j++;
    	}
    }
    //显示汉字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
    	u8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OLED_Set_Pos(x0,y);
        for(x=x0;x<x1;x++)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
    	}
    }

    2.硬件SPI

    1. 配置SPI

      int32_t spiconfig(CM_SPI_TypeDef *SPIx)
      {

      	   int32_t i32Ret;
      	   stc_spi_init_t stcspiinit;
      		 stc_spi_delay_t stcSpiDelayCfg;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FCG_Fcg1PeriphClockCmd(SPI_CLK, ENABLE);
      			(void)SPI_StructInit(&stcspiinit);
      	  (void)SPI_DelayStructInit(&stcSpiDelayCfg);

      			(void)SPI_DeInit(SPI_UNIT);

          stcspiinit.u32WireMode          = SPI_3_WIRE;
          stcspiinit.u32TransMode         = SPI_FULL_DUPLEX;
          stcspiinit.u32MasterSlave       = SPI_MASTER;
      		stcspiinit.u32ModeFaultDetect   = SPI_MD_FAULT_DETECT_DISABLE;
          stcspiinit.u32Parity            = SPI_PARITY_INVD;
          stcspiinit.u32SpiMode           = SPI_MD_1;
          stcspiinit.u32BaudRatePrescaler = SPI_BR_CLK_DIV16;
          stcspiinit.u32DataBits          = SPI_DATA_SIZE_8BIT;
          stcspiinit.u32FirstBit          = SPI_FIRST_MSB;
          stcspiinit.u32FrameLevel        = SPI_1_FRAME;

      		i32Ret=SPI_Init(SPI_UNIT, &stcspiinit);
      //		SPI_SSPinSelect(SPI_UNIT,SPI_PIN_SS0);
      //		SPI_SetCommMode(SPI_UNIT,SPI_COMM_MD_NORMAL);
      //	    stcSpiDelayCfg.u32IntervalDelay = SPI_INTERVAL_TIME_4SCK;
      //    stcSpiDelayCfg.u32ReleaseDelay  = SPI_RELEASE_TIME_4SCK;
      //    stcSpiDelayCfg.u32SetupDelay    = SPI_SETUP_TIME_1SCK;
      //    (void)SPI_DelayTimeConfig(SPI_UNIT, &stcSpiDelayCfg);
      //

           /* Enable SPI */
           SPI_Cmd(SPI_UNIT, ENABLE);

      		 SPI_SetSckPhase(SPI_UNIT, SPI_SCK_PHASE_EVEN_EDGE_SAMPLE);
           SPI_SetCommMode(SPI_UNIT, SPI_COMM_MD_CONTINUE);

      	return i32Ret;
      }

      void SPIInit(void){
      	stc_gpio_init_t stcGpioInit;

          /* Configuration SPI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rv       = PIN_HIGH_DRV;

      	  (void)GPIO_Init(MISO_PORT,MISO_PIN, &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InputType = PIN_IN_TYPE_CMOS;

          (void)GPIO_Init(SCK2_PORT,  SCK2_PIN,  &stcGpioInit);
          (void)GPIO_Init(SDIN_PORT , SDIN_PIN, &stcGpioInit);

      		 /* Configure Port */
      //    GPIO_SetFunc(CS_PORT,   CS_PIN,   CS_FUNC);
          GPIO_SetFunc(SCK2_PORT,  SCK2_PIN,  SCK_FUNC);
          GPIO_SetFunc(SDIN_PORT, SDIN_PIN, MOSI_FUNC);
          GPIO_SetFunc(MISO_PORT, MISO_PIN, MISO_FUNC);

      		(void)spiconfig(SPI_UNIT);
      }
    2. 更改oled初始化函数和字节写入函数: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u8 i;
      	if(cmd)
      	  OLED_DC_Set();
      	else
      	  OLED_DC_Clr();
      	OLED_CS_Clr();
      //	for(i=0;i<8;i++)
      //	{
      //		OLED_SCLK_Clr();
      //		if(dat&0x80)
      //		   OLED_SDIN_Set();
      //		else
      //		   OLED_SDIN_Clr();
      //		OLED_SCLK_Set();
      //		dat<<=1;
      //	}
      	SPI_Trans(SPI_UNIT , &dat, 1, 200);
      	OLED_CS_Set();
      	OLED_DC_Set();
      }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stc_gpio_init_t stcGpioInit;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void)GPIO_Init(RST2_PORT, RST2_PIN	, &stcGpioInit);
      		(void)GPIO_Init(DC2_PORT, DC2_PIN	,  &stcGpioInit);
      		(void)GPIO_Init(CS2_PORT,   CS2_PIN,   &stcGpioInit);
      //    (void)GPIO_Init(SCK2_PORT,  SCK2_PIN,  &stcGpioInit);
      //    (void)GPIO_Init(SDIN_PORT , SDIN_PIN, &stcGpioInit);

        OLED_RST_Set();
      	DDL_DelayMS(100);
      	OLED_RST_Clr();
      	DDL_DelayMS(200);
      	OLED_RST_Set();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set(0x10) disable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OLED_Clear();

      	OLED_Set_Pos(0,0);

      }

  3. 效果:

  4. 问题:上述这个图片是软件模拟得出的,硬件SPI驱动OLED的函数却有问题,第一个就是SPI传输的效率比模拟的还要低,并且OLED没有任何显示,到现在也没有解决问题,问题还在查找中。

网友A:
跟i2c对比一下,哪个速度快一些,硬件SPI要看一下时序的问题。

网友B:
硬件不会比模拟慢的 你用示波器看看硬件的波形

网友C:
建议看下波形,算下通信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不会比模拟慢的 你用示波器看看硬件的波形

最近不在学校不方便找示波器测,大佬要不帮忙小小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看下波形,算下通信速率

最近不在学校不方便找示波器测,大佬要不帮忙小小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i2c对比一下,哪个速度快一些,硬件SPI要看一下时序的问题。

最近不在学校不方便找示波器测,大佬要不帮忙小小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不在学校不方便找示波器测,大佬要不帮忙小小瞅一下

没有楼主你这么有才,我申请的开发板没有通过,只能静静的给您提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