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32VF407 AGRV2K Verilog编写Fpga代码控制ws2812进行红绿蓝rgb测试

楼主:
视频教程

波形测试

波形为1,高800ns,低400ns

波形为0,低800ns,高400ns

使用50Mhz的clk输出,单边沿触发,则为25Mhz

//ws2812b测试
integer ns400cnt;
integer cnt;
integer period;
integer duty;

initial begin
cnt = 0;
ns400cnt = 0;
period = 3;
duty = 2;
end

always@(posedge c0) begin
    cnt = cnt + 1;
         //20cnt = 400ns
    if(cnt >= 20) begin
        //pinout[0] = ~pinout[0];
        ns400cnt = ns400cnt + 1;
        cnt = 0;
        if(ns400cnt <= duty) begin
            pinout[0] = 1;
        end
        else if(ns400cnt <= period) begin
            pinout[0] = 0;
        end

        if(ns400cnt == period) begin
            ns400cnt = 0;
        end
    end

end

点亮测试

always@(posedge c0) begin
    //延时一会等待,内部RC振荡器稳定
    if(start_flag == 0) begin
        delay_cnt = delay_cnt + 1;
        pinout[0] <= 0;
        if(delay_cnt > 200000000) begin
            start_flag = 1;
            delay_cnt = 0;
        end
    end

    if(start_flag == 1) begin
        //状态控制
        //cnt2代表bit的数量
        if(cnt2 < 8) begin
            inverse = 0;
        end
        else if(cnt2 >= 8 && cnt2 < 16) begin
            inverse = 1;
        end
        else if(cnt2 >= 16 && cnt2 < 24) begin
            inverse = 1;
        end
        //led2
        else if(cnt2 >= 24 && cnt2 < 32) begin
            inverse = 1;
        end
        else if(cnt2 >= 32 && cnt2 < 40) begin
            inverse = 0;
        end
        else if(cnt2 >= 40 && cnt2 < 48) begin
            inverse = 1;
        end
        //led3
        else if(cnt2 >= 48 && cnt2 < 56) begin
            inverse = 1;
        end
        else if(cnt2 >= 56 && cnt2 < 64) begin
            inverse = 1;
        end
        else if(cnt2 >= 64 && cnt2 < 72) begin
            inverse = 0;
        end
        //led4
        else if(cnt2 >= 72 && cnt2 < 80) begin
            inverse = 0;
        end
        else if(cnt2 >= 80 && cnt2 < 86) begin
            inverse = 1;
        end
        else if(cnt2 >= 86 && cnt2 < 94) begin
            inverse = 1;
        end
        //rst
        else inverse = 2;

        //单个bit控制
         //20cnt = 400ns
        cnt = cnt + 1;
        if(cnt >= 20) begin
            //pinout[0] = ~pinout[0];
            ns400cnt = ns400cnt + 1;
            cnt = 0;
            if(ns400cnt <= duty) begin
                if(inverse == 0) pinout[0] <= 1;
                else if(inverse == 1) pinout[0] <= 0;
                else pinout[0] <= 0;
            end
            else if(ns400cnt <= period) begin
                if(inverse == 0) pinout[0] <= 0;
                else if(inverse == 1) pinout[0] <= 1;
                else pinout[0] <= 0;
            end

            if(ns400cnt == period) begin
                ns400cnt = 0;
                cnt2 = cnt2 + 1;
            end
        end
    end
end

4个led灯,94bits

第一个led灯绿色

8个H,16个L

网友A:
很想用国产芯片,但不知道具体情况怎么样,怕出问题,哎很想用国产芯片,但不知道具体情况怎么样,怕出问题,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想用国产芯片,但不知道具体情况怎么样,怕出问题,哎很想用国产芯片,但不知道具体情况怎么样,怕出问题 ...

做产品的话是要考虑的多点

网友:
怎么看起来是用的,quartus工具呀,有没有看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