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visa 鼎阳波形发生器简单控制

楼主:
import pyvisa,time
rm = pyvisa.ResourceManager()
# 打印资源名称
print(rm.list_resources())

WaveG=rm.open_resource('资源名称')
#打印资源信息
print(WaveG.query("*IDN?"))
#设置基本波形
WaveG.write("C1:BSWV WVTP,RAMP")
#等待1s
time.sleep(1)
#C1 输出波形
WaveG.write("C1:OUTP ON")

需要提前下载NI VISA的控件

参考手册:

https://www.siglent.com/products-document/sdg2000x/#navs

SDG 通用编程手册

网友:
#导入数组的库
import array as arr

import time
#定义测试时间
Times=15
#定义数组
datas=arr.array("i",[])
#使用"a"写入会在 text.txt 后面补上
#使用"w"下次运行会覆盖上次数据
with open("text.txt", "a") as file:
    while Times>0:
        #睡觉1s
        time.sleep(1)
        #将Times 放在数组最后面
        datas.append(Times)
        #将数据转换为 str
        file.write(str(Times))
        #手动回车
        file.write(" Times  \n")
        #时间-1
        Times-=1
#打印数据
print(datas)

配合一小段代码,将测试的内容保存到txt

网友A:
这东西还需要外部控制啊,应该里面弄个控制软件,直接选择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还需要外部控制啊,应该里面弄个控制软件,直接选择就好了

有控制软件,但不是那么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控制软件,但不是那么好用

我记得是德的示波器也带一个20M的波形发生器,直接就可以在里边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德的示波器也带一个20M的波形发生器,直接就可以在里边设置

好多都有自带波形发生器,pyvisa意义在于自动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