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设备驱动开发指南》读书笔记2一device框架理解

楼主:
学习RTT一直有点摸不清方向,思维也有点受限,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不知道是资料太多自己不会用,还是没有找对切入口,慢慢摸索中。

以下为基于RT-Studio进行的test

电路板:自己的F103小板

工程:使用BluePi的模板工程进行的修改

串口助手:XCOM

参考了几个drv_xxx.c的设备驱动模型,查找共同点,来了解设备的创建、注册、调用功能;并梳理一个创建、注册、初始化、调用的过程

①、首先是创建设备,使用rt_device_create函数:

②、设备创建成功后,对设备编写相应的接口函数,如init、open、close、control等,并和device对应的接口相对接;

③、进行设备注册,在使用前根据设备名进行设备查找,如果查找成功,返回ok,如果查找失败,返回err;

上面三步后,就完成设备就对接了,可以将以上封装在一个函数中进行初始化;

④、接着就可以通过rt_device_init/open/close等应用层接口函数进行控制了。

写一个简单的创建、注册、初始化、调用的过程

将设备创建、接口对接、设备注册放在同一个函数device_reg_test中进行,通过导出到MSH_CMD命令调用

①、使用rt_device_create函数创建设备:rt_device_t dev = rt_device_create(RT_Device_Class_Char, 32);

第一个参数是设备类型,这里用字符设备;第二个参数是数据大小,根据数据的大小来传参。返回值为指针类型rt_device_t;

②、将rtdef.h的通用接口复制过来,再其基础之上进行更改

对函数指针修改,把指针处改为函数名:

将自己编写的函数与I/O设备的接口进行对接

③、设备注册,注册设备的设备名为"dev_test",模式为读写模式;

rt_err_t ret=   rt_device_register(dev, "dev_test", RT_DEVICE_FLAG_RDWR);
if(ret!=RT_EOK)
{
    rt_kprintf("rt_device_register failed!\n");
    return RT_ERROR;
}

④、通过上层接口函数,初始化并打开设备,进行调用

test code:

#include "device_test.h"

static rt_err_t    my_device_init_test(rt_device_t dev)
{
    rt_kprintf("my_device_init_test run~\r\n");
    return 0;
}

static rt_err_t    my_device_open_test(rt_device_t dev,rt_uint16_t flag)
{
    rt_kprintf("my_device_open_test run~\r\n");
    return 0;
}

static rt_err_t    my_device_close_test(rt_device_t dev)
{
    rt_kprintf("my_device_close_test run~\r\n");
    return 0;
}

static rt_err_t    my_device_control_test(rt_device_t dev, int cmd, void *args)
{
    rt_kprintf("my_device_control_test run~\r\n");
    switch (cmd) {
        case 0x01:
            rt_kprintf("my_device_control_test cmd:01\r\n");
            break;
        case 0x02:
            rt_kprintf("my_device_control_test cmd:02\r\n");
            break;
        default:
            rt_kprintf("my_device_control_test default\r\n");
            break;
    }
    return 0;
}

static int device_reg_test(int argc, char *argv[])
{
    rt_device_t dev = rt_device_create(RT_Device_Class_Char, 32);
    if(dev == RT_NULL)
    {
        rt_kprintf("rt_device_create failed!\n");
        return RT_ERROR;
    }
    //  I/O设备接口对接
    dev->init    =   my_device_init_test;
    dev->open    =   my_device_open_test;
    dev->close   =   my_device_close_test;
    dev->control =   my_device_control_test;
    rt_err_t ret=   rt_device_register(dev, "dev_test", RT_DEVICE_FLAG_RDWR);
    if(ret!=RT_EOK)
    {
        rt_kprintf("rt_device_register failed!\n");
        return RT_ERROR;
    }
    rt_kprintf("rt_device_register success!\n");
    return RT_EOK;
}
/* 导出到 msh 命令列表中 */
MSH_CMD_EXPORT(device_reg_test, a test example for my I/O device register);

static int device_use_test(int argc, char *argv[])
{
    rt_device_t dev=    rt_device_find("dev_test");
    if(dev==RT_NULL)
    {
        rt_kprintf("rt_device_find failed!\n");
        return RT_ERROR;
    }
    rt_device_init(dev);
    rt_device_open(dev, RT_DEVICE_FLAG_RDWR);
    rt_device_control(dev, 0x02, RT_NULL);
    rt_device_close(dev);
    return  RT_EOK;
}
/* 导出到 msh 命令列表中 */
MSH_CMD_EXPORT(device_use_test, a test example for my I/O device use);

static int device_ureg_test(int argc, char *argv[])
{
    rt_device_t dev = rt_device_find("dev_test");
    if(dev==RT_NULL)
    {
        rt_kprintf("rt_device_find failed!\n");
        return RT_ERROR;
    }
    rt_err_t ret = rt_device_unregister(dev);
    if(ret!=RT_EOK)
    {
        rt_kprintf("rt_device_unregister failed!\n");
        return RT_ERROR;
    }
    rt_kprintf("rt_device_unregister OK!\n");
    return RT_EOK;
}

/* 导出到 msh 命令列表中 */
MSH_CMD_EXPORT(device_ureg_test, a test example for my I/O device unregister);

在串口助手中,通过MSH_CMD命令调用,观察状态:

help
RT-Thread shell commands:
list_device      - list device in system
list_timer       - list timer in system
list_mempool     - list memory pool in system
list_msgqueue    - list message queue in system
list_mailbox     - list mail box in system
list_mutex       - list mutex in system
list_event       - list event in system
list_sem         - list semaphore in system
list_thread      - list thread
version          - show RT-Thread version information
clear            - clear the terminal screen
free             - Show the memory usage in the system.
ps               - List threads in the system.
help             - RT-Thread shell help.
list_alarm       - list alarm info
date             - get date and time or set (local timezone) [year month day hour min sec]
device_ureg_test - a test example for my I/O device unregister
device_use_test  - a test example for my I/O device use
device_reg_test  - a test example for my I/O device register

msh >
msh >device_use_test
rt_device_find failed!
msh >
msh >device_reg_test
rt_device_register success!
msh >
msh >device_use_test
my_device_init_test run~
my_device_open_test run~
my_device_control_test run~
my_device_control_test cmd:02
my_device_close_test run~
msh >
msh >device_reg_test
rt_device_register failed!
msh >
msh >list_device
device           type         ref count
-------- -------------------- ----------
dev_test Character Device     0
rtc      RTC                  0
uart2    Character Device     0
uart1    Character Device     2
pin      Pin Device           0
msh >
msh >device_ureg_test
rt_device_unregister OK!
msh >
msh >list_device
device           type         ref count
-------- -------------------- ----------
rtc      RTC                  0
uart2    Character Device     0
uart1    Character Device     2
pin      Pin Device           0
msh >
msh >device_reg_test
rt_device_register success!
msh >
msh >device_use_test
my_device_init_test run~
my_device_open_test run~
my_device_control_test run~
my_device_control_test cmd:02
my_device_close_test run~
msh >
msh >

通过以上,对设备的框架有了自己的认识,继续学习~

网友:
楼主虽然在慢慢摸索中,我们已经深受启发

网友:
摸不清方向这个可以具体说说,

包括资料太多无法下手

清楚后,也许可以请rt-thread建议一个学习路线

网友:
rt_thread如果要用得好,还得有基础,要不出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了。

网友:
我一直觉得RTT的教程很少,而且也写得不好,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个操作系统。希望有更多的书籍来讲解吧。

网友:
你这是直接实操了,可以试试,不同得体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