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芯片的两个NMOS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请教充电芯片的两个NMOS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个属于芯片内部结构

与ISET和VSET有关

电池在充电时状态的保护

网友:
可以详细看一下手册

网友A:
这是起防过载的作用的,就类似于ESD这样的作用,多看看文档

网友:
这是两个NMOS不是PMOS,没有明白它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起防过载的作用的,就类似于ESD这样的作用,多看看文档

这是两个NMOS不是PMOS,没有明白它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可能是要关的时候可以完全关闭防止倒灌

网友:
应该是为防止充电器逆向耗电的

网友:
我才一个是防反接,一个是防倒灌的吧!起保护作用。

网友:
起到电子开关的作用,一个是防反接,一个是防倒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