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4个引脚的光耦 波特率只能用在2400以下,有没有4个引脚的光耦 可到115200的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吾妻思萌   @wangerxian   参与回复

请问为什么4个引脚的光耦 波特率只能用在2400以下,有没有4个引脚的光耦 可到115200的

网友:
普通光耦很低,高速光耦好点 比如6N137,再不行就用磁偶。国产磁偶价格应该还可以。

网友:
这个115200太高了,光信号的可能达不到这么高欸,你可以参考如下,如果没有那就没辙了

  • silabs推出的Si86xx系列高速数字隔离IC 其最高速率可支持到150Mbps
  • 瑞萨的光耦PS2561D

网友:
4脚光耦很难做到这么高的通信速率不出问题,建议上SMD-6P的高速光耦,或者磁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