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visa 万用表读取数据

楼主:
import pyvisa
import time
#定义测试时间
Times=1800
rm = pyvisa.ResourceManager()
# 打印资源名称
print(rm.list_resources())
#打开万用表
DMM=rm.open_resource('资源地址')
#查询
print(DMM.query("*IDN?"))

#使用"a"写入会在 text.txt 后面补上
#使用"w"下次运行会覆盖上次数据
with open("Desktop\Instrument contrl\DMM.txt", "a") as file:
    while Times>0:
        #睡觉1s
        time.sleep(1)
        file.write("Times: ")
        #将数据转换为 str
        file.write(str(Times))
        data=DMM.query("MEASure:Voltage:DC?")
        print(Times)
        print(data)
        #手动回车
        file.write("Data: ")
        file.write(str(data))
        file.write("\n")
        #时间-1
        Times-=1

网友:
待完成:

测试完成 播放音乐

增加系统时间戳

网友A:
万用表读取数据?为啥用到的是Python语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读取数据?为啥用到的是Python语言?

用usb连接万用表,这样在那边测试自动读数据我就不用管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usb连接万用表,这样在那边测试自动读数据我就不用管他了

明白了~我说咋用的Python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我说咋用的Python呢。

嘿嘿 ,比较省事比较简单

网友:
import pyvisa
import time
#定义测试时间
Times=5
#获取所有资源端口
rm = pyvisa.ResourceManager()
# 打印资源名称
print(rm.list_resources())
#打开万用表                      ↓你自己的资源名称
DMM=rm.open_resource('USB0::0x2ssss::0xsss::MSSSSSSSS::INSTR')
#查询
print(DMM.query("*IDN?"))

#使用"a"写入会在 text.txt 后面补上
#使用"w"下次运行会覆盖上次数据
with open("DMM.txt", "a") as file:
    while Times>0:
        # 获取系统时间
        osTime = time.strftime('%m,%d,%H,%M,%S')
        #睡觉1s
        time.sleep(1)
        file.write("Times: ")
        #将数据转换为 str
        file.write(str(osTime))
        file.write(":")
        data=DMM.query("MEASure:Voltage:DC?")
        print(Times)
        print(data)
        #手动回车
        file.write("Data: ")
        file.write(str(data))
        file.write("\n")
        #时间-1
        Times-=1

网友C:
楼主用的是哪个品牌的,我有两个福禄克,都找不到通信协议。有USB口好象不支持协议读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哪个品牌的,我有两个福禄克,都找不到通信协议。有USB口好象不支持协议读取。

安捷伦34465

应该也可以 看看user manual有没有 scpi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安捷伦34465应该也可以 看看user manual有没有 scpi

我目前还买不起这么高档的测量工具呀,正在努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还买不起这么高档的测量工具呀,正在努力中!

整个2手34401 大概2500

网友:
新建Beep.py将音乐文件拉到Pycharm里面

使用Pip安装 playsound

安装代码:

pip install playsound

import playsound
def PlayMFYS():
    playsound.playsound("给你一瓶魔法药水.flac")

文件结构如下图

main 函数的代码

#导入数组的库
import array as arr
import Beep
import time
#定义测试时间
Times=15
#定义数组
datas=arr.array("i",[])
try:
    # 使用"a"写入会在 text.txt 后面补上
    # 使用"w"下次运行会覆盖上次数据
    with open("text.txt", "a") as file:
        while Times>0:
            #睡觉1s
            time.sleep(1)
            #将Times 放在数组最后面
            datas.append(Times)
            #将数据转换为 str
            file.write(str(Times))
            #手动回车
            file.write(" Times  \n")
            #时间-1
            Times-=1
#如果文件打开失败打印Error,并且播放提示音
except:
    print(" file open error")
    Beep.PlayError()
#打印数据
print(datas)
#运行完毕播放音乐
Beep.Play()

网友:
参考代码地址:

https://www.geeksforgeeks.org/play-sound-in-pyth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