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影响原电路的前提下,测量电阻。我采用的方法,用了电压跟随器,测得电压有偏差

楼主:
开始是用开关来隔绝原电路,等测试测完电阻并完成反馈使得电阻调节到需要的阻值后,再打开开关,但是这种方法要考虑开关寿命,以及响应速度问题。后来串进去电阻,测三路电压来计算阻值,用电压跟随器隔离,但是这种方法似乎有误差,是来源于偏置电流吗?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U]AQT03F[4U_B1(9~@2RHA.png (0 Bytes, 下载次数: 1)

网友:
电压跟随器用运放,是高阻抗,应该不影响原电路啊

网友:
这图画得……实在是没办法看,导线把运放都盖住了。

U1的同相输入端接输出端,反相输入端也接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