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大家个问题,玻璃面板的设备怎么做到防水的

楼主:
像这种玻璃面板直接粘在型材上,怎么做到台风天暴雨也能防水的,一般用什么胶。我试了普通双面胶,淋雨久了还是会渗水进去

网友:
双面胶不行 时间长了肯定漏水 防水是有ip等级的,好一点的就要用到胶圈加点胶的工艺了,差一点就圈胶加海绵。楼主可以去搜搜手机拆解取取经

网友A:
b站 zol 拆机网 ifixit 很多拆解手机可以看的 iphone的防水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b站 zol 拆机网 ifixit 很多拆解手机可以看的 iphone的防水确实不错。

好的谢谢,我看看

网友B:
双面胶肯定是不行的,一般也得用凹槽加硅胶去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面胶肯定是不行的,一般也得用凹槽加硅胶去防水

硅胶有一定弹性吧,玻璃还锁不了螺丝只能靠胶粘,会不会导致玻璃容易脱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面胶肯定是不行的,一般也得用凹槽加硅胶去防水

硅胶圈不能压紧的话也起不到好的效果吧

网友:
双面胶都不用说防水,时间久了直接就掉了吧!不牢靠

网友:
最简单的玻璃胶就防水。

网友:
看看最普通的玻璃胶粘的鱼缸,防水那不是很容易吗?电子产品就用普通的硅橡胶就能粘合防水了,最典型的应用就是电磁炉面板粘合。

网友:
确实可以参考手机,感觉就像防水手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