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量、阻抗、电流三者之间的关系

楼主:
热量、阻抗、电流三者之间的关系

1.为什么阻抗低的器件更难驱动,比如压电陶瓷、蜂鸣器、半导体器件等等

2.根据热量Q=Wt=I²Rt,可以得出阻抗越大,电流会越小,发热更小,这里只考虑了电流,电流小是因为阻抗大,而根据Q=Wt=I²Rt阻抗大,也会导致热量大?是否正确?

3.热量是用Q=Wt=I²Rt还是用Q=UIt?

网友A:
阻抗低就代表着要用大电流去驱动啊,消耗更多的能量,当然会发热了。

网友B:
难道不是阻抗低的器件是因为它们允许更大的电流通过,高电流会导致器件发热,相对更难驱动,,,

网友:
I、R和t都明确知道,用Q = I^2 * R * t来计算热量没问题

网友:
U、I和t明确知道,用Q = U * I * t计算热量,基本的公式还是功率P = UI,,,

网友C:
这个如果按阻抗匹配来看的话,相当于一个具有内阻的电压源,最大功率点应该是负载和内阻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如果按阻抗匹配来看的话,相当于一个具有内阻的电压源,最大功率点应该是负载和内阻相等。

为什么内阻和负载一致  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功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阻抗低的器件是因为它们允许更大的电流通过,高电流会导致器件发热,相对更难驱动,,,

好像有些道理   这个角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阻抗低就代表着要用大电流去驱动啊,消耗更多的能量,当然会发热了。

关键是I²R  电阻大了  发热量反而更小  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
同是220V的白炽灯,25瓦跟100瓦,哪个较难驱动,哪个发的热更多;如果电源是电流源,情况又如何,阻值不变而电源可调,情况又如何 ?!

网友:
Q=U²t÷R

恒压源看这个。

网友:
这个得看时横流还是恒压系统,阻抗得变化会影响数值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I²R  电阻大了  发热量反而更小  这个怎么解释

因为电流变小了啊,电阻和电流成反比,但是发热公式里面电流是平方的关系,所以电流的比重更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因为电流变小了啊,电阻和电流成反比,但是发热公式里面电流是平方的关系,所以电流的比重更大

但是发热公式里面电流是平方的关系,所以电流的比重更大------很喜欢你这个解释  但是呢 不知道对不对  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但是发热公式里面电流是平方的关系,所以电流的比重更大------很喜欢你这个解释  但是呢 不知道对不 ...

就是这样的,热量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和电阻本身也成正比,而电流和电压成反比,所以电流对热量的影响更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的,热量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和电阻本身也成正比,而电流和电压成反比,所以电流对热量的影响更 ...

那如果Q=UIt=*U*U/R *t=那就是U²/R *t  那就是U的比重更大  难道说电压越大 发热越多?显然不是那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Q=UIt=*U*U/R *t=那就是U²/R *t  那就是U的比重更大  难道说电压越大 发热越多?显 ...

电压越大 发热越多这么说也行,但实际情况是电压引起了电流的变化,事实上还是电流在变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压越大 发热越多这么说也行,但实际情况是电压引起了电流的变化,事实上还是电流在变大。

如果电流只有10mA,50欧姆,0.01*0.01*50=0.005W    一个电流50mA是3欧姆   0.05*0.05*3= 0.0075W   这个例子能不能说明电流越大  发热越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流只有10mA,50欧姆,0.01*0.01*50=0.005W    一个电流50mA是3欧姆   0.05*0. ...

没错啊,就是这样,电流只变大了5倍,电阻缩小了16.6倍,但是整体功耗还是变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