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选型能否相互替代主要看哪方面的参数?

楼主:
现在有EL817S1和TLP521-1XSM两款光耦,想知道判断能否相互替代主要看哪方面的参数?

C2912100_光耦-光电晶体管输出_EL817S1(C)(TU)-F_规格书_EVERLIGHT(亿光)光耦-光电晶.pdf

C83157_光耦-光电晶体管输出_TLP521-1XSM_规格书_ISOCOM(英国安数光)光耦-光电晶体管.pdf

网友:
你应该把你的电路发出来,才好判断是否能够替换,如果当纯纯的数字隔离用基本没问题,如果用于模拟电路那可能就有区别了。

网友:
无论什么器件选型,主要看你的要求,该型号各项参数是否能够满足。

网友A:
制造业就看平替成本交期巴拉巴拉 设计就看能不能满足需求 余量,等等

网友:
主要看传输信号的速率和挂钩两端的电气参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制造业就看平替成本交期巴拉巴拉 设计就看能不能满足需求 余量,等等

没毛病

网友:
简单隔离应该可以替换

封装一样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