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频100khz方波通过变压器原边会变成正弦波?

楼主:
一个推挽逆变电路,然后高频100khz方波输入,变压器副端就输出一个正弦波,没有加任何滤波就变成了正弦波。

按照我的理解上来说,由于方波上升沿跟下降沿不是理想的瞬间到0的波形,然后上升沿,下降沿在变压器产生变化磁通量,在直流量的时候,只是会在副边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处会有过冲跟震荡。
咋会方波进去变成正弦波了,multism也没仿真出来,实测就是这样,而且也看到B站上有up主有做这个现象的视频,但是没有给出该现象的理论分析,或者应用条件。

如果高频方波能直接通过变压器变正弦,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推挽逆变,原边直接输出高频方波就解决绝大部的问题了。

网友:
你可以查下资料,变压器在低频下等效电路和高频下等效电路,你应该是忽略了变压器的漏感、寄生电容等,变压器等效出来后,是个带通滤波器。

网友:
理想方波进行傅里叶展开,是一系列正弦波,其频率最低的是基波,二倍频率的二次谐波,三倍频率的三次谐波……乃至无穷。

实际变压器能够传输的频率范围很有限,绕制得好的变压器能够传输的频率范围不过数十倍(指能够传输的最高频率和最低频率之比)。你的变压器,100kHz方波的高次谐波没有传输到次级,只有基波传输到次级(基波也受到很大衰减),因而次级见到的是近似正弦波。

网友A:
【如果高频方波能直接通过变压器变正弦,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推挽逆变,原边直接输出高频方波就解决绝大部的问题了。】

逆变要讲求效率。变压器未传输的那些谐波,能量是消耗掉了,转化成了热量。所以你的想法不可行。

网友A:
输入方波(严格地说,矩形波)而输出近似正弦波,要求变压器及附属电路能够储能,即必须是个LC回路。这样的电路在射频中应用很多。但在逆变情况,因为要求恒定电压输出,输出端无法采用LC回路储能,也就无法让输出成为正弦波而不降低效率。

网友B:
你的变压器是什么变压器?变压器材质?圈数多少都有影响,如果是高频变压器原边输入方波,副边也也应是方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高频方波能直接通过变压器变正弦,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推挽逆变,原边直接输出高频方波就解决绝大部的 ...

您好,想请教一下,被滤掉的高频的谐波,我理解是被LC给滤波了,为什么这些能量都被转换为热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入方波(严格地说,矩形波)而输出近似正弦波,要求变压器及附属电路能够储能,即必须是个LC回路。这样的 ...

这个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逆变要输出电压保持一致,逆变不是应该变成正弦波形吗?电压是变动的。
如果逆变的话,在变压器的副端串联一个电容C,这样把副边的漏感跟电容C也可以形成一个,LC的储能跟滤波,这样波形会更加好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想请教一下,被滤掉的高频的谐波,我理解是被LC给滤波了,为什么这些能量都被转换为热能了。

射频电路输出端的LC要求是高Q值(低损耗)回路,只有比较少的一部分转换成热。普通变压器做不到那么高Q值,损耗比较大,各谐波绝大部分转换成热。

其实,大功率电台,其输出端的LC回路虽然只有百分之一能量转换成热,因为功率很大,发热也是相当厉害的。中波广播电台通常使用水冷方式散热。

由此,逆变变压器要输出近似正弦波,发热就更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想请教一下,被滤掉的高频的谐波,我理解是被LC给滤波了,为什么这些能量都被转换为热能了。

【我理解是被LC给滤波了,为什么这些能量都被转换为热能了。】

变压器绕组,总有电阻的。变压器铁芯,总有铁损的。变压器各绕组之间的分布电容,介质损耗比电容器介质损耗大得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逆变要输出电压保持一致,逆变不是应该变成正弦波形吗?电压是变动的。 如果逆 ...

【这个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逆变要输出电压保持一致】

逆变是将直流转换成交流供负载使用,世界各国均是定电压供电,你家的用电器具也都是定电压供电:220V50Hz。你的逆变电路也必须输出220V50Hz,并且负载变化了,例如满载变化到空载,输出电压变化也不能太大。

网友:
楼主理解下傅里叶变换,我们没法做到标准的方波,都是基波 低次谐波,高次谐波 组成的类方波,变压器很逗高次都背搞掉了,因为频率太高的会被消耗。剩下的就是你的基波咯,近似正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逆变要输出电压保持一致,逆变不是应该变成正弦波形吗?电压是变动的。 如果逆 ...

【如果逆变的话,在变压器的副端串联一个电容C,这样把副边的漏感跟电容C也可以形成一个,LC的储能跟滤波,这样波形会更加好看吧。】

这样做,无法保持输出幅度稳定。

网友:
是因为你的变压器电感量太大,如果非常小,比如网口变压器

网友:
您好,想请感觉像是高频的谐波被滤掉了,我理解是被LC给滤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想请教一下,被滤掉的高频的谐波,我理解是被LC给滤波了,为什么这些能量都被转换为热能了。

滤波的本质就是耗能:为目标分量提供尽可能低的阻抗路径,使其最大化到达目标负载;为目标分量以外的分量提供尽可能高的阻抗路径,使其最小化到达目标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变压器是什么变压器?变压器材质?圈数多少都有影响,如果是高频变压器原边输入方波,副边也也应是方波 ...

用的空心变压器,原副: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逆变要输出电压保持一致】 逆变是将直流转换成交流供负载使用,世界各国均 ...

嗯,好的,谢谢,我理解错了,我以为输出电压保持一致是固定某个值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的空心变压器,原副:1:5.

难怪。

首帖中你既未说明变压器的铁芯材料,也没有说明变压器的各项参数,更没有说明信号源输出信号幅度和变压器次级信号幅度,还没有贴出变压器初级和次级波形。

现在就清楚了:你的信号源具有一定输出阻抗,变压器初级电感量过小,致使变压器初级和信号源内阻分压分到的电压幅度相当小,各高次谐波分到的就更小,所以次级波形近于正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空心变压器,原副:1:5.

信号源内阻与变压器初级电感的分压,是纯电阻与电感的分压,本身就是一阶RL滤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难怪。 首帖中你既未说明变压器的铁芯材料,也没有说明变压器的各项参数,更没有说明信号源输出信号幅 ...

感谢您的解答,我有点懵了。
如果按照您的解答来理解的话,就是信号源电压,全部加载在电源内阻跟变压器原端上,然后电源内阻跟变压器原端进行分压。
因为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内阻上的电流跟随电感电流保持一致,就是导致变压器上的电压呈现正弦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解答,我有点懵了。 如果按照您的解答来理解的话,就是信号源电压,全部加载在电源内阻跟变压器 ...

【因为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内阻上的电流跟随电感电流保持一致】

这句离“变压器次级信号接近正弦”比较远了一点,暂且先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解答,我有点懵了。 如果按照您的解答来理解的话,就是信号源电压,全部加载在电源内阻跟变压器 ...

你最好把(1)信号源两端,(2)变压器初级两端,(3)变压器次级两端,三处的波形贴出来看看。

网友:
这和“高频”没有关系,方波通过变压器大部分更高的谐波被吸收和辐射了,所以仅剩了基波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