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任务4:自由扩展【加速度传感器LIS3DH】

楼主:
#硬件准备

  • Adafruit ESP32-S3 TFT Feather 作为主控,刷入支持Ciruitpyhton固件

  • ST的G-Sensor(加速度传感器)LIS3DH,选择了Grove的扩展小板

  • Seeed Studio Grove 3轴数字加速度计(LIS3DHTR)基于LIS3DHTR芯片,具有多个量程和接口选择。这个三轴加速度计支持I (2)C、SPI和ADC GPIO接口。这允许在连接开发板时进行选择。这个加速计还可以监测周围的温度。

传感器和ESP32-S3的接口选择了I2C,采用杜邦线将其链接即可。

#软件程序

  • 简单测试LIS3DH的驱动和功能,在adafruit-circuitpython-bundle-8.x-mpy-20230815文件包内即可找到对应的代码。 ##库
  • 需要将LIS3DH的库文件(adafruit_lis3dh.mpy),拷入lib文件夹 ##示例程序
  • 在example文件夹下有例程:lis3dh_adc.py、lis3dh_tap.py、lis3dh_simpletest.py、lis3dh_spinner.py、lis3dh_spinner_advanced.py,其中ADC例程是获取传感器模拟raw data/mv电压值,lis3dh_simpletest.py获取得到换算后的加速度值(即adc值/adc分辨率*量程)、lis3dh_tap.py例程则结合传感器的中断输出进行TAP单击/双击检测,另外两个是稍微复杂的指尖陀螺应用(加速度传感器+幻彩灯) ##测试代码
  • 采用simpletest即可进行功能测试
import time
import board
import busio
import adafruit_lis3dh
# Hardware I2C setup. Use the CircuitPlayground built-in accelerometer if available;
# otherwise check I2C pins.
if hasattr(board, "ACCELEROMETER_SCL"):
i2c = busio.I2C(board.ACCELEROMETER_SCL, board.ACCELEROMETER_SDA)
lis3dh = adafruit_lis3dh.LIS3DH_I2C(i2c, address=0x19)
else:
i2c = board.I2C()# uses board.SCL and board.SDA
# i2c = board.STEMMA_I2C()# For using the built-in STEMMA QT connector on a microcontroller
lis3dh = adafruit_lis3dh.LIS3DH_I2C(i2c)
# Hardware SPI setup:
# spi = board.SPI()
# cs = digitalio.DigitalInOut(board.D5)# Set to correct CS pin!
# lis3dh = adafruit_lis3dh.LIS3DH_SPI(spi, cs)
# PyGamer or MatrixPortal I2C Setup:
# i2c = board.I2C()# uses board.SCL and board.SDA
# lis3dh = adafruit_lis3dh.LIS3DH_I2C(i2c, address=0x19)
# Set range of accelerometer (can be RANGE_2_G, RANGE_4_G, RANGE_8_G or RANGE_16_G).
lis3dh.range = adafruit_lis3dh.RANGE_2_G
# Loop forever printing accelerometer values
while True:
# Read accelerometer values (in m / s ^ 2).Returns a 3-tuple of x, y,
# z axis values.Divide them by 9.806 to convert to Gs.
x, y, z = [
value / adafruit_lis3dh.STANDARD_GRAVITY for value in lis3dh.acceleration
]
print("x = %0.3f G, y = %0.3f G, z = %0.3f G" % (x, y, z))
# Small delay to keep things responsive but give time for interrupt processing.
time.sleep(0.1)

#调试

  • 可以旋转变动各轴的位置,检查xyz的输出加速度值,从而判断传感器是否工作正常,传感器硬件是否正常,软件驱动是否配置正常。
  • 下一步,争取将几个模块融合一个综合的应用任务。

网友:
  • 可以旋转变动各轴的位置,检查xyz的输出加速度值,从而判断传感器是否工作正常,传感器硬件是否正常,软件驱动是否配置正常。
  • 看输出,驱动正常了。

网友A:
TAP单击/双击检测中断检测,在micropython是怎么监测中断的?

网友:
这个就是Adafruit ESP32-S3 TFT Feather得配套硬件之一吗?

网友B:
要是有个新的硬件不包含,怎么写驱动文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TAP单击/双击检测中断检测,在micropython是怎么监测中断的?

sensor本身有状态寄存器,也可以配置为中断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个新的硬件不包含,怎么写驱动文件啊

好问题!。。。因为.mpy也是py文件的代码编译得到的,所以就是通过python去编写这个库,也是可以的。例如,增加xxSensor找不到现成的驱动,可以调用busio/I2C的接口,然后透过python代码去把寄存器的操作等配置起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