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DSP教学实验箱_数字信号处理教程:3-5 AAC音频编码实验

楼主: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55 3-5 AAC音频编码实验

1、实验目的

本次实验操作教程是基于创龙教仪DSP教学实验箱:TL6748-PlusTEB演示录制的。

本次实验的目的是了解AAC音频格式,掌握AAC音频编码的原理,并实现将WAV格式的音频编码为AAC格式。

2、实验原理

音频编解码的主要对象是音乐和语音,音频的编解码格式可分为无压缩的格式、无损压缩格式、有损音乐压缩格式、有损语音压缩格式和合成算法。

本实验中使用的AAC格式属于有损音乐压缩格式。音频编解码的目的是减少传输的信息量和减少储存的信息。

音频编解码格式分类

AAC高级音频编解码,最初是基于MPEG-2的音频编码技术,目的是取代MP3格式。2000年,MPEG-4标准出台,AAC重新集成了其它技术,为区别于传统的MPEG-2 AAC,故含有SBR或PS特性的AAC又称为MPEG-4 AAC。

AAC是新一代的音频有损压缩技术,它通过一些附加的编码技术,衍生出了LC-AAC,HE-AAC,HE-AACv2三种主要的编码。其中LC-AAC就是比较传统的AAC,相对而言,主要用于中高码率,HE-AAC主要用于中低码,而新近推出的HE-AACv2主要用于低码率。事实上大部分编码器设成<=48Kbps自动启用PS技术,而>48Kbps就不加PS,就相当于普通的HE-AAC。

AAC常用规格

AAC共有9种规格,以适应不同的场合的需要:目前使用最多的是LC和HE,适合低码率。

流行的Nero AAC编码程序只支持LC,HE,HEv2这三种规格,编码后的AAC音频,规格显示都是LC。HE其实就是AAC(LC)+SBR技术,HEv2就是AAC(LC)+SBR+PS技术。

AAC规格分类

3、操作现象

硬件连接

本实验所需硬件为实验板、仿真器和电源。

连接仿真器和电脑的USB接口。

将创龙教仪TL6748-PlusTEB教学实验箱拨码开关拨到DEBUG模式01111,连接实验箱电源,拨动电源开关上电。

3、实验现象

导入工程,选择Demo文件夹下的对应工程。

编译工程,生成可执行文件。

将CCS连接实验箱并加载程序。

点击运行程序。

运行程序后,Console 窗口会打印信息。

大概等待5分钟,编码完成。

可看到工程目录下的song.wav文件编码生成的song.aac文件。

使用播放器播放song.aac,其效果和原WAV文件播放效果一致。

网友:
音频编码为AAC格式是有损压缩格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