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引脚是否可以驱动AT070TN92液晶

楼主:
我打算做一款AT070TN92液晶的驱动板,负电压等电路,都知道怎么产生,但是,看到有的AT070TN92驱动板上是使用了74LVS245这样的芯片,不是到是不是增加驱动的,我的AT043TN24是单片机直接带的接口,有知道的朋友给解释一下。

网友A:
AT070TN92液晶的驱动板要求负电压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070TN92液晶的驱动板要求负电压多少V

规格书中说典型值为-7.0V,但是我不确定是对哪个地来说的,这里猜测应该是Vcom

网友:
74LVS245是可以增加驱动能力的还可以用来做电平转换,不建议用单片机直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