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烟感-海湾

楼主:
一个传感器,一个电池,一个无标MCU,一个蜂鸣器

看起来啥也没有,有没有懂行的告诉下门道?

网友A:
应该是光电原理的,MCU看着像MSP430G系列的。你看电池是什么型号的?? 多少电压 的???

网友B:
上面那一条是 烟雾光电探测传感器吧? I2C接口出来。

网友A:
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海湾消防烟感)是采用红外散射原理研制而成的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

下面的电感是配合蜂鸣器的,其他的没什么了。楼主问的是什么门道?

网友C:
TCK DIO 那个应该是程序编程口,还有一个I2C应该是烟感地址编程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光电原理的,MCU看着像MSP430G系列的。你看电池是什么型号的?? 多少电压 的???

3V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光电原理的,MCU看着像MSP430G系列的。你看电池是什么型号的?? 多少电压 的???

MCU 不一定是430 国产的低压mcu 不少,这个上面没有mark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海湾消防烟感)是采用红外散射原理研制而成的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 下面的电感 ...

就是为啥这么贵,100多块钱,看起来没啥东西,主要核心技术点在于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一条是 烟雾光电探测传感器吧? I2C接口出来。

一杠的应该是光电烟雾传感器

网友E:
目测加猜想是不是贵在了光电烟雾传感器上了,如果是国外的传感器,价格确实会有点高

网友F:
这不就是秦皇岛的海湾产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测加猜想是不是贵在了光电烟雾传感器上了,如果是国外的传感器,价格确实会有点高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不就是秦皇岛的海湾产的吗?

应该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MCU 不一定是430 国产的低压mcu 不少,这个上面没有mark

是的,不一定是MSP430,也可能是台系,也可能是最近几年的国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是为啥这么贵,100多块钱,看起来没啥东西,主要核心技术点在于什么?

这个东西技术上没有太高深的东西,主要是其他方面的支出,消防,消防,你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是为啥这么贵,100多块钱,看起来没啥东西,主要核心技术点在于什么?

成本不到20,你要是工程干,我想价格能到50元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技术上没有太高深的东西,主要是其他方面的支出,消防,消防,你懂的。

嘿嘿说的也是,卖这么贵,都想回村创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成本不到20,你要是工程干,我想价格能到50元以下。

感觉可能公版模具都可以,成本应该还能下来,烧程序加mcu算3毛钱,其他电子料 bom 算1快钱,PCB+焊接算5毛钱 组装贵一点,血妈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感觉可能公版模具都可以,成本应该还能下来,烧程序加mcu算3毛钱,其他电子料 bom 算1快钱,PCB+焊接算5 ...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塑料的模具其实是大头,而且这个东西几年就换一批新的外形,MCU要有eeporm的怎么也要1元钱,烟感有的还要做三防漆,还要做烟雾的标定,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感觉可能公版模具都可以,成本应该还能下来,烧程序加mcu算3毛钱,其他电子料 bom 算1快钱,PCB+焊接算5 ...

不会是公模吧,

这东西的花样主要是外壳,外壳成本占比比较多

网友:
m0,m3,arm芯片

网友:
这个报警功能简单了。没有iot联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塑料的模具其实是大头,而且这个东西几年就换一批新的外形,MCU要有eeporm的怎么也要1 ...

这需要eeprom吗 烟雾标定要抽检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会是公模吧, 这东西的花样主要是外壳,外壳成本占比比较多

看起来应该是外壳

网友:
这个不需要arm芯片把

网友H:
感觉就是8位MCU加传感器,不过确实有效果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觉就是8位MCU加传感器,不过确实有效果就行。

也行,要求不要太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需要eeprom吗 烟雾标定要抽检的吗?

EEPROM是必须要的,因为有地址号等信息要现场更改,标定是出厂前每个探头有都要做的。

要不怎么知道多大烟雾报警啊。采集的烟雾量是个模拟值,所以要标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EEPROM是必须要的,因为有地址号等信息要现场更改,标定是出厂前每个探头有都要做的。 要不怎么知道多 ...

ohoh

网友:
引用 网友C:
TCK DIO 那个应该是程序编程口,还有一个I2C应该是烟感地址编程口。

硬件看起来没啥东西

网友I:
检测原理类似红外PM2.5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检测原理类似红外PM2.5传感器

看反射率?

网友J:
楼主,GST这款801探测器已经停产了。你拆解时没落下什么结构件吗?

原理是散射,浓度不同ADC采样值,那个缺少的结构件对感烟性能影响很大。

这东西看似没啥技术含量,但你要知道烟雾种类、工作环境对火警判断,外加million级的大批量生产、成本控制等因素结合,还能保证一致性,就不能说技术含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GST这款801探测器已经停产了。你拆解时没落下什么结构件吗? 原理是散射,浓度不同ADC采样值,那 ...

主要是工程的问题咯

网友:
引用 网友I:
检测原理类似红外PM2.5传感器

看反射率?

散射

网友:
海湾哦,大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