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明白为什么用pads画板子的人都用orCAD原理图

楼主:
以前我看同事用pads画板子却从来都不用pads自带的logic或者dxdesigner画原理图,清一色的都是用orcad,一直不知道dxdesigner到底有多难用,现在终于体会到了,而且有一种想亲切问候mentor公司的强烈情绪。最近审核客户用dxdesigner画的原理图,图本身画的很烂,各种位号和属性文字还有元件符号叠在一起没法看,然后我想编辑一下,发现无比的困难,批量操作几乎不可能,而且极易误选还无法取消选择,总之就是极其难用。对比起来orCAD简直是平易近人。当然,对于会用AD原理图的人来说orCAD和dxdesigner的原理图就是半斤八两的卧龙凤雏,一样的难用

网友A:
小点得板子还可以,一旦复杂了看起来相当苦恼,他的明暗区别太小,总看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点得板子还可以,一旦复杂了看起来相当苦恼,他的明暗区别太小,总看丢了

我看的这份原理图,各种东西都叠在一起,想点什么东西都是要点好几次才能选中

网友:
复杂点的板载还是CADENCE(orcad+allegro)效率高,就业更有优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的这份原理图,各种东西都叠在一起,想点什么东西都是要点好几次才能选中

那不应该吧,这个原先的设计者自己怎么画的,有可能时版本粘贴或者软件导致的叠加,不行可以框选然后把一些标识给隐去

网友C:
orCAD的原理图有多么简直是平易近人呢

简单说几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应该吧,这个原先的设计者自己怎么画的,有可能时版本粘贴或者软件导致的叠加,不行可以框选然后把一 ...

可以这么说,如果是普通的民营公司里画那样的原理图,基本上会被当场开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orCAD的原理图有多么简直是平易近人呢 简单说几点

凡事就怕对比,和mentor的dxdesigner对比起来,orCAD好用到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应该吧,这个原先的设计者自己怎么画的,有可能时版本粘贴或者软件导致的叠加,不行可以框选然后把一 ...

是看着他们画成那个样子,从库里面拽一个元件出来,然后那些位号、属性的文字就完全没有手动调整位置,元件放的太近,不同元件的文字叠在一起也不管,直白的说就是非常敷衍

网友:
引用 网友C:
orCAD的原理图有多么简直是平易近人呢 简单说几点

mentor dxdesigner的各种默认设置都是很反人类的,用起来很难受,而且他的线和线之间的那个连接点特别巨大,看图都费劲,而且听说是没得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凡事就怕对比,和mentor的dxdesigner对比起来,orCAD好用到爆炸

orCAD开源吗?还以为画结构图的,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没有用过PADS,所以也不了解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