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物锂电池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有个产品A很久没用了,插电没反应,测量电池电压,未接入充电器时电压为0V,接入充电器电池电压为2.4V,将该电池放到其他产品B上,接入充电器可以正常充电。

产品A和产品B用的是同一款电池管理芯片。

将产品B设备充过一段时间的电池(之前0V的电池)放到产品A上又可以正常使用了。

结论:产品A电源电路有问题,这个分析正确吗?该如何分析产品A电源电路具体问题在哪?

网友A:
看是不是电池保护电路有区别

网友B:
这个无从说起,不光保护芯片有区别,充电芯片也有区别。简单来说,主要两点;1.有部分保护芯片,是没有0V充电功能的。2.部分充电芯片,有0V小电流预充电功能,防止电池损坏。这样,开始时是很小的电流,要等电池电压上升到某点后才开始正常的电流充电。

老的DW01芯片就没有0V充电功能,后面新出的DW01C~G等带后缀的才有0V充电功能。

至于充电芯片,看下面的流程。这颗芯片的涓流阀值电压是2.8V

网友:
保护 涓流充电

网友C:
接入充电器电池电压为2.4V,说明电池基本到了保护电路最低,即过放值

还不一定说是A电路有问题

看保护电路过放值是多少,假设是设置2.8V,说明B是有问题,低于2.8V也能充

网友C:
很久没用的带锂电池设备,或产品,库存的,半年要使电池完成一个完整的充放电过程,再存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电池保护电路有区别

电池保护电路是随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久没用的带锂电池设备,或产品,库存的,半年要使电池完成一个完整的充放电过程,再存放

这样还挺麻烦的。半年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无从说起,不光保护芯片有区别,充电芯片也有区别。简单来说,主要两点;1.有部分保护芯片,是没有0V充 ...

感谢分析,我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入充电器电池电压为2.4V,说明电池基本到了保护电路最低,即过放值 还不一定说是A电路有问题 看保 ...

还有可能是产品B电路有问题?这我还真想不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池保护电路是随电池的。

过充过放后需要重新激活,激活动作不在保护板上

网友F:
这个得看原理图分析吧,这样对比的结论不具有准确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得看原理图分析吧,这样对比的结论不具有准确性

大概分析了一下,0V要激活的时候电流很小,而单片机和外设会直接从电池取电,电流充电电流小于用电电流,所以导致电池无法冲进去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充过放后需要重新激活,激活动作不在保护板上

已经分析出大概的原因了,正常找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