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二极管的代换原则及参数指南

楼主:
整流二极管的代换可以从整流二极管的参数进行比对。
1.击穿电压VB:指二极管反向伏安特性曲线急弯点处的电压值。当反向为软时,它是指给定反向泄漏电流下的电压值。
2.零偏置电容CO:指二极管两端电压为零时扩散电容和结电容之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制造工艺的限制,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二极管,其参数也有很大的偏差。手册中给出的参数通常是一个范围。如果测试条件改变,相应的参数也会改变。例如,1N5200系列硅塑料整流二极管在25°C下测得的IR小于10uA,而在100°C下,IR小于500uA。
3.最大平均整流电流IF:指二极管在长期运行期间允许的最大平均正向电流。电流由PN结的结面积和散热条件决定。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通过二极管的平均电流不应大于该值,并且应满足散热条件。例如,1N4000系列二极管的IF为1A。
4.反向恢复时间trr:指在规定负载、正向电流和最大反向瞬态电压下的反向恢复时间。
5.最大反向工作电压VR:指二极管两端允许施加的最大反向电压。如果大于该值,反向电流(IR)将急剧增加,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将被破坏,从而导致反向击穿。通常,将反向击穿电压(VB)的一半作为(VR)。例如,1N4001的VR为50V,1N4002-1n4006的VR为100V、200V、400V、600V和800V,而1N4007的VR为1000V
6.最大工作频率fm:正常情况下二极管的最大工作频率。它主要由PN结的结电容和扩散电容决定。如果工作频率超过fm,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将不能很好地反映出来。例如,1N4000系列二极管的频率为3kHz。此外,快速恢复二极管用于高频交流整流,如开关电源。
7.最大反向电流IR:在最大反向工作电压下允许流过二极管的反向电流。该参数反映了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因此,电流值越小,二极管质量越好。

整流二极管规格书下载: S1ABF THRU S1MBF SMBF

网友A:
Number of Cycles At 60Hz - 模拟电子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对二极管熟悉,说说二极管这个参数什么意思

网友:
整流二极管的代换原则及参数指南总结的不错,新手前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是电力电子用的二极管吗?如果是能否相同,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Number of Cycles At 60Hz - 模拟电子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对二极管熟悉,说说二极管这个 ...

管正向冲击电流可以理解成正向浪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