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电表645规约中 保电是什么意思,合闸允许是通电吗,为什么加个允许,附图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吾妻思萌   @wangerxian   参与回复

请问 电表645规约中 【保电】是什么意思,【合闸允许】是通电吗,即是给表下发通电指令吗,为什么加个允许,附图如下

网友:
合闸允许 只是允许合闸,意味着可以手动合闸或者可以接收合闸命令执行合闸。

保电是指停止一切计划检修工作及倒闸操作,实现电网全接线、全保护的运行状态。

而具备保电功能的电表即使欠费了或者像电表发送跳闸命令电表也不会跳闸。

比如一些设计到国家安全保电功能是智能电表里的一项软件功能,或者重点用户的供电,一般的不能随便断电,这是保电功能就派上用场

网友:
保电是指停止一切计划检修工作及倒闸操作,实现电网全接线、全保护的运行状态。

网友:
好好看看电表645规约解析吧

网友:
保电的优先级最高,电表被设置为保电状态后,不响应一切跳闸操作

网友:
“合闸允许”是一个控制信号,用于指示电表或其他电力设备是否允许进行合闸操作(即接通电源)。当该信号被设置为“允许”时,表示系统或设备已经满足了所有必要的条件(如电压、电流、温度等),可以安全地接通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