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STM32的库编译成.lib,然后应用代码链接,编译能成功,但是无法运行

楼主:
如题

想把STM32的库编译成.lib,然后应用代码链接,编译能成功,但是无法运行——

我曾试过,单步调试,就点亮和灭LED灯是可以的,但运行不行。

从头说一下,以免不清楚。

我的意思是

固件HAL库,编译成库 .lib

然后应用代码部分直接链接库编译

试过把 startup_xx.s 挪到 APP侧。

试了一下,它可以让(软件延时)toggle LED ,灯确实能闪。

但串口没成功打印字符。

感觉了一下,这可能和 armcc (5) 的编译、链接,也和STM32的几个文件的编译、链接方式有关,但是,搜了百度,没有搜到有用的

——他们都没有完全、彻底地把 STM32库有关的文件完全抽离出来。

也试过IAR,但效果类似。依然不行。

尝试看一下ARMCC的文档,然而,可能是英文的关系,但更大的可能是此前对编译器的命令缺乏了解,所以看不懂。

不知道哪位大侠对此有研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你反汇编一下呀,最终还是要看机器语言是否正确。

网友A:
编译能成功,确无法运行

感觉很熟悉的问题,又无从下手

是怎么烧写的呢

网友B:
编译成库,只是说里面有这个文件。需要主动去调用吧?你把最小需要的文件保留如 .s(寄存器操作的工程),只单独编译hal库看看

网友:
编译成lib,应该也只是可以用里面的函数,直接把底层做成lib我还真没试过,只试过把算法做成lib。

网友C:
你把代码编译成库不能有main部分,你的代码只是作为库存在,单片机程序使用时需要提供H头文件,用不用是在程序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能成功,确无法运行 感觉很熟悉的问题,又无从下手 是怎么烧写的呢

不分开库的方式,正常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代码编译成库不能有main部分,你的代码只是作为库存在,单片机程序使用时需要提供H头文件,用不用是在 ...

main去掉了,截图可能是后来做了别的尝试遗留的。

这个基础问题我试过了的。不至于不至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译成库,只是说里面有这个文件。需要主动去调用吧?你把最小需要的文件保留如 .s(寄存器操作的工程),只 ...

.s我抽出来了,结果是LED和延迟函数正常,但串口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