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保护电路均衡电路问题

楼主:
下图是10串1并锂电池保护板,是外置mos的均衡电路方案,均衡时会出现有的电芯电压采集会出现从4.2V下降至3.3V,有的电芯是显示4.5V,是什么原因

均衡电路输入电阻取值怎么取值?

网友:
没有用过这种产品,正好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是平衡电阻选择不当造成

平衡电阻要用高精密电阻1%

电阻选择要按外部电池输入电阻和输入电容在数据表推荐值内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