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桥、路由器和网关有什么区别?

楼主:
网桥、路由器和网关是网络设备中的三种重要类型,在OSI模型中,它们分别位于不同的层次。
   网桥:工作在OSI模型的第二层,即数据链路层。网桥的主要功能是根据MAC地址转发和过滤帧,当帧到达网桥的接口,网桥不仅将帧复制到所有的其他接口,还检查该帧的第二层的目的地址,试图将帧转发到通向目的地址的接口上。网桥现在已经被逐步淘汰,现代的交换机(如以太网交换机)在功能上已经与网桥类似。
   路由器:工作在OSI模型的第三层,即网络层。路由器的主要功能是通过网络层转发分组数据。路由器可以根据IP地址处理数据,它可以连接两个不同的数据链路,如连接两个以太网。
   网关:也被称为协议转换器,因为它们可以支持不同协议之间的转换。网关位于OSI模型的各种层次中,根据需要可以实现不同链路层、会话层、表示层和应用层协议之间的转换。通俗讲,网关是一个概念,并不具体指某一个设备,只要能够实现以上功能的设备,都称为网关,网关可以是路由器,交换机,甚至是电脑。

网桥、路由器和网关在计算机网络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和特点,以下是它们的区别:
1、工作层次:
网桥工作在数据链路层,执行数据链路层的协议,负责在两个相邻设备之间传输数据。
路由器工作在网络层,执行网络层的协议,负责在多个网络之间路由数据包。
网关工作在网络层以上,通常执行传输层的协议,负责在不同网络之间进行数据传输和协议转换。

2、处理数据方式:
网桥在互联时克服了物理限制,这意味着构成LAN的数据站总数和网段数很容易扩充,它能够有效地联接两个LAN,使本地通信限制在本网段内,并转发相应的信号至另一网段。
路由器则是利用不同网络的ID号(即IP地址)来确定数据转发的地址。
网关的主要功能是连接两个完全不同的网络,在Internet中两个网络也要通过一台称为网关的计算机实现互联。
3、功能:
网桥可以有效地联接两个LAN,使本地通信限制在本网段内,并转发相应的信号至另一网段,因此通常用于联接数量不多的、同一类型的网段。
路由器的主要功能是路由,即确定数据包转发的最佳路径,同时它还具有隔离和过滤的作用,可以限制网络流量并阻止不需要的通信。
网关的主要功能是协议转换和数据传输。它可以将不同协议的网络连接在一起,实现不同协议的网络之间的通信。
总的来说,网桥、路由器和网关在计算机网络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和特点,用户在组网时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网络结构选择适合的设备。

网友:
帮顶,分析的不错嘛

网友:
网桥工作在数据链路层,执行数据链路层的协议,负责在两个相邻设备之间传输数据。

网关的主要功能是协议转换和数据传输。它可以将不同协议的网络连接在一起,实现不同协议的网络之间的通信。

网友:
没有用过这种产品,正好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