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出来的波形有什么作用呢 或者是说怎么看 看值吗还是形状?还是看什么

楼主:
有专业人回答吗?

网友A:
这个问的信息不太全啦。不知道你具体仿真的是什么。 仿真的意义在于通过模拟实验出如果你搭建了这样的实际电路出来,会呈现出来的对应的测试的各个位置的电流,电压的变化,或其他待测量的量,从中可以判断,你的电路是否实现了你的设计要求,是否满足。 仿真是为了减小试错成本,如果没有仿真,你需要自己打样出来,然后做测试,看看各个功能是否正常,如果发现是电路设计中就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你就得返工重做,那你所消耗的不仅有精力还有财力和时间上的损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的信息不太全啦。不知道你具体仿真的是什么。 仿真的意义在于通过模拟实验出如果你搭建了这样的实际 ...

谢谢 说的很全 问一下各个位置的电流和电压是在测量时心里就有一个大概的值吗(因为刚入行所以很多东西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说的很全 问一下各个位置的电流和电压是在测量时心里就有一个大概的值吗(因为刚入行所以很多东西不 ...

可以再发个贴问下,跟帖下面比较不容易被大家看到

网友:
你这个说的也太笼统了,仿真仿什么的都有了得看你的具体需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