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拿起来 亮屏&解锁,用是是什么传感器?距离传感器貌似做不到吧!毕竟要对着自...

楼主:
手机拿起来 亮屏&解锁,用是是什么传感器?距离传感器貌似做不到吧!毕竟要对着自己的脸才能解锁

网友:
这个好,前几天手机开关键坏了,就用这个撑了几天。最后淘宝里面陶了个换了。

网友A:
应该是3轴/6轴传感器,检测抬手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3轴/6轴传感器,检测抬手动作

不是的  你不对着脸  是不会解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3轴/6轴传感器,检测抬手动作

而且必须是自己的脸

网友:
加速度计和陀螺仪

网友:
这俩玩意可以能够感受到手机在空间中的运动,,

微信摇一摇原理

网友:
用来解锁和锁定手机应该不是只有他一个,或者说它只是之一,辅助元件

网友:
那解锁呢   换一个脸是解锁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