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无线电动牙刷换电池

楼主:
底座,底座最下面有螺丝被胶封起来了,螺丝刀挖掉就行
pcb正面 north什么的mcu
原先不行不行的电池
从公司ECG demo板上抠的电池
狸猫换太子,换到ecg demo板上去

网友A:
电路板做的够长了

网友B:
最近再给颈椎仪换电池902035,顺便看了各种锂离子电池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做的够长了

毕竟牙刷也是长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再给颈椎仪换电池902035,顺便看了各种锂离子电池组

这么小电池啊

网友C:
电路板是一个很好的结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是一个很好的结构件

前几天拿PCB做了个热电偶夹子

网友:
看你的是700mah,和我的差不多

网友D:
这种电路的小容量电池需不需要在电源的输入端加防浪涌之类的防护处理的设计咧,顺便想问下各位大佬,我该看哪些讲解的比较全面的入门书籍,将电池的电路设计这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路的小容量电池需不需要在电源的输入端加防浪涌之类的防护处理的设计咧,顺便想问下各位大佬,我该看 ...

哪里来的浪涌?

基础书籍即可,多去想为什么

网友E:
换电池是因为用久了电池不行了吗?用了多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换电池是因为用久了电池不行了吗?用了多久?

用了1年吧,电池内阻明显变大,刷牙无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了1年吧,电池内阻明显变大,刷牙无力

1年就这样了,感觉有点差劲了啊!怎么着不得坚持个三五年。

网友:
引用 网友E:
1年就这样了,感觉有点差劲了啊!怎么着不得坚持个三五年。

撑不住

网友G:
我换了飞利浦的电池,但是密封不好造成电池损坏的,后面还是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换了飞利浦的电池,但是密封不好造成电池损坏的,后面还是报废了。

还好,小米这个密封还是可以的

网友H:
这是属于BMS吗?好像学BMS,可惜没有什么机会,有点难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属于BMS吗?好像学BMS,可惜没有什么机会,有点难

不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