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CHC595的驱动多个串联LED的问题

楼主:
各位朋友好,我现在要用74HC595,电路设计是这样的,每个LED压降是3.2V,3个9.6V,电源电压12V,这样,加载到74HC595上的电压就是2.4V,小于74HC595的端口耐压6V,这个电路设计可以吗?
因为网上很多帖子都说只能装一个LED,我实在无法理解,请各位朋友解惑

备注:74HC595的供电电压,是另外提供的5V电源

网友A:
【这样,加载到74HC595上的电压就是2.4V,小于74HC595的端口耐压6V,这个电路设计可以吗?】

绝对不可以。

考虑一下74HC595能否是这三个LED熄灭。

网友:
你的想法不可以,更改的方法是 这个电路把12V改到5V,3个LED串联改并联加限流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Q1高电平时仍然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加载到74HC595上的电压就是2.4V,小于74HC595的端口耐压6V,这个电路设计可以吗?】 绝对不可以 ...

高电平时端口电压是5V,三个LED压降9V以上,如何导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电平时端口电压是5V,三个LED压降9V以上,如何导通呢?

我在二楼说的是:“考虑一下74HC595能否是这三个LED熄灭。”

你调出LED正向电压--电流特性曲线看看。绝对不能认为通过LED的电流多大,两端压降总是3.2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电平时端口电压是5V,三个LED压降9V以上,如何导通呢?

通过LED的电流为5mA时的正向压降与通过LED电流为10uA时的正向压降肯定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LED的电流为5mA时的正向压降与通过LED电流为10uA时的正向压降肯定不一样。

明白了,谢谢,串个稳压二极管,把12V降成10.5V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谢谢,串个稳压二极管,把12V降成10.5V就OK了

【串个稳压二极管,把12V降成10.5V就OK了】

没法OK。

三楼tagetage所说是个办法,不过需要注意74HC595允许供出多大电流。

网友:
595的输出接管子,管子上串限流电阻就结了,整这么麻烦

网友:
不懂就问,多个LED串联,相对于多个LED并联有什么不同,LED的发光照度和通过它的电流是成正比的吗?

网友:
电流方向注意灌电流和拉电流

这种非正规电路不是技巧

HC595后面加个三极管吧,如果多路的可以用ULN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