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仿真看大电流过孔应该用大孔还是小孔

楼主:
今天把AD的PDN插件装上了,顺便验证一下PCB大电流打孔换层应该用大孔还是小过孔(过孔区域面积相同情况下)。分别用20A的电流、0.2, 0.4, 0.6毫米孔径的过孔来仿真,评判标准是电流密度。先说结论,从仿真结果看是用0.6mm过孔换层的效果比较好。 当然,我这里做的所谓 "仿真" 都是在软件默认参数的基础上做的,实际情况比这个复杂得多,这里也只是在理论上看个大概而已。  对仿真方面的经验我也是没有,童子操刀,班门弄斧,各位仿真大佬勿喷

PCB电源Layout情况

0.2mm过孔电流密度仿真结果

0.4mm过孔电流密度仿真结果

0.6mm过孔电流密度仿真结果

网友A:
20A的电流应该是不小了、0.2, 0.4, 0.6毫米孔径的过孔

从实际做板的经验看,如果没有其他条件要求也是0.6优选

仿真就是确认了一下

AD仿真功能看来能用就用一下

网友A:
Z版的仿真功能更强大

网友B:
这个功能好,有时间也安装仿真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A的电流应该是不小了、0.2, 0.4, 0.6毫米孔径的过孔 从实际做板的经验看,如果没有其他条件要求也是0. ...

最近做了一个板子,最大电流跑到了40A,   用的孔也是0.2mm的,但是每次换层过孔数量是这里的好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好,有时间也安装仿真一下。

看个大概还是可以的,对于评估电源瓶颈来说应该足够了,还可以大致看一下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Z版的仿真功能更强大

Z版指的是?

网友A:
正版,盗版的仿真功能几乎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版,盗版的仿真功能几乎不能用

还是用LTspice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好,有时间也安装仿真一下。

最近做了一个板子,最大电流跑到了40A,   用的孔也是0.2mm的

网友:
楼主人家是买的正版AD,带有仿真功能

在原理图设计之后,顺着就仿真了

LTspice要另外再画一遍原理图

网友:
都是Spice内核编写的仿真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人家是买的正版AD,带有仿真功能 在原理图设计之后,顺着就仿真了 LTspice要另外再画一遍原理 ...

ad实在太贵,还是Kicad仿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版,盗版的仿真功能几乎不能用

楼主人家是买的正版AD,带有仿真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人家是买的正版AD,带有仿真功能

主要就是看一下PCB铜箔的电流密度主要分布在哪里,然后发现就算是很边缘的地方,只要没断开就会造成电流密度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