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极子和偶极子天线的抗干扰误解

楼主:
在蓝牙耳机应用中,会有很多抗干扰问题的投诉。

很多用户甚至工程师对天线的形态有一种谜一般的认知:“偶极天线的抗干扰比单极天线要好”

这是完全错误的!偶极子和单极子和抗干扰没有半点关系!

抗干扰其实质是信噪比SNR的能力。天线的硬指标:效率,增益,波瓣.. 这会影响SNR,
但这对单极还是偶极来说没影响。对于抗干扰,天线的选择,和简单的偶极还是单极没关系,

对于极化波才有关系,但是手机天线和耳机天线是双方的,没法统一;对于天线阵列beam-forming

才是真正意义的解决方法。

干扰主要来自带内,

还有些人认为“是2.5G手机的边带的干扰,不是带内干扰”,这就更离谱了。很简单,你在蓝牙耳机边上

打电话,你看是否能干扰到耳机?

还有一些可笑的认识,碰一下耳机,信号变好了,就说因为“人体是天线”,甚至RF工程师也这样说。

这太离谱了,完全背离了电磁波理论。

网友:
这就讲完了?还等着看楼主具体解释呢,突然就结束了!

等待楼主详细分析讲解

网友:
没有接触过天线知识,正好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我们接下来讨论影响干扰的一些因素。

目前我接触到的各类RF专家工程师解决蓝牙耳机产品抗干扰的一些方法:

1)加滤波器 FILTER;

2)  使用偶极子天线;

3)电源加电容,磁珠;

4)PCB LAYOUT外层铺铜 / 不铺铜,电源线加粗,及其layout的要注意

的一些规范;

5)何为看干扰?

我们先谈谈天线前端带通滤波器 BandPasss Filter的影响:

带通滤波器可以抗干扰吗?学过RF电路的都会知道,答案是肯定的。

但在蓝牙耳机中使用时候有效果吗?其实没毛用。

为啥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干扰源,是带内干扰还是带外干扰。

我可以肯定的说,几乎全部来自带内干扰,wifi,其它2.4G无线设备是主要干扰源。

实际来自市场的客户投诉的场景,可以毫无疑问的告诉我们是WIFI干扰。

很多专家认为带外手机会干扰,比如手机的2.5G若是带外干扰,这完全错误!

首先,EMI/EMC安规认证对手机的频带规范要求,手机的2.5G边带传导低于

-47dBM,我实际测试发现在2.48G处更低,而从手机天线辐射出来的强度就更低,

从基站出来的同样超低,这完全无法造成带外干扰。而一个简答方法测试,就是

你听音乐的时候,旁边的人打电话,你的音乐流不会卡顿。

而BP-filter对于带内干扰有用吗?毫无用处!

带内干扰毫无阻碍的通过,仅仅2dB的衰减。那为何原厂参考原理图都有filter

呢?原理很简单,RF电路调制会产生带外信号,而且幅度大的以至于传导超标。

记住,是传导超标,通常必定超标。不是辐射超标,因为蓝牙天线天生是窄带,

原因是蓝牙耳机的结构太紧凑,天线size太小,天线带宽受限。这样天生无法

将带外超标信号通过天线前端辐射出去。通常你看到的EMI超标,不是通过天线

辐射的,而是绝大多数是通过耳机的测试导线之类的产生的辐射。

最后,对于filter的讨论,加一点,增加BP-Filter会增加2dB的插损,以至于

灵敏度会下降相同的数值,这是负面作用,加不加由您。

下节讨论蓝牙专家对偶极天线的误解。

网友A:
楼主可以分享一个具体案列不?想进一步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分享一个具体案列不?想进一步学习学习、、

好啊,我有不少蓝牙耳机项目可以和你一起讨论和分享。

我准备些图片来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啊,我有不少蓝牙耳机项目可以和你一起讨论和分享。 我准备些图片来说明。

期待一下  、、、、、、、

网友B:
这是高通Qualcomm QCC3084的datasheet

请注意第一行。它也明确注明了BP-Filter是用在带外杂散抑制的,这要说明

一下,这个抑制是防止干扰别人,而不是被干扰。但是,还是有很多工程师

用想象来做设计,认为带通滤波器是防干扰的。看了这篇短文的弟兄,以后

就不要再这样想了。

其实,说句题外话。在这之前,我的产品被客户投诉说是看干扰不好,是因为

没加滤波器,幸好这个客户(英国客户)还私人关系认识英国高通,英国高通

在邮件上明确了不是因为没有滤波器的问题,并做了如上相仿的表述。顺便

说了一句很好奇,我们怎么通过的认证

RF滤波器目前有用2种:

1)LTCC 低温共烧陶瓷型的,这个比较传统,一直以来都在使用;

2)SAW Surface Acoustic Wave声表滤波器,这个在RF领域较为新。

看起来类似,但二者的作用机理完全不一样。一个是陶瓷基材,另一个是

压电基材。实物上看,陶瓷大家都熟悉,SAW filter 的外观,很像裸Die,

实质是LiTaO3材料。国产的,据我观察基本上都是仿制村田的,pin2pin。

网友B:
这是村田的SAW。国产的下图也上2个。哥还没遇到和村田的

size和脚位不一样的

By the way,还有很多工程师甚至RF工程师,专家纠结匹配MATCH

电路放在什么地方,是在IC和filter之间,还是filter和天线之间,并且

很当回事。这里,我要说,无论理论还是实践,放在那里都没问题。

只是哥习惯于放在Filter和天线之间。。。

网友B:
上图是一个蓝牙耳机PCB的RF局部,这是客户找的专家做的更改。

这个就是遭到客户投诉抗干扰不好,但是同样条件测试,和sony WF-1000

是一个级别的,事实是客户在亚马逊上卖的很好。始终不明白客户为何一直

这样投诉,真的欲哭无泪。

我要说的是,原设计是没有滤波器。后来要增加SAW,而且一定要SAW,

说是SAW比LTCC要好。(这真的是无语,专家都是靠想象吗?)修改过的就是

上图所示。但是其中有个非常明显的错误,就是微带线的宽度,蓝色

箭头所示。原来我设计的线宽0.13mm。被专家直接加宽到0.4mm。

这个特征阻抗已经明显偏离过大,可能专家以为越宽阻抗越低,衰减越小,

我猜他就是这样想。唉,现在的专家,就是能用嘴说,老大们还就信

网友B:
有RF电路的PCB,发给板厂洗板时候,板厂通常EQ会问到:

是否有阻抗控制要求,若有请指出”,这时候,你若嫌麻烦

自己控制,就指出来,就OK了。(但我这里告诉你,板厂也是

通过APP计算出来的,而不是最后用仪器测量再次测试出的

结果,板厂不会有网分。特征阻抗50欧或75欧主要的factor有

宽度,材质,厚度,间距,频率。)

最后,再啰嗦一下BP-FIlter。无论是LTCC还是SAW,

我最看重的是插损Insert Loss,只要这个参数,是铁是钢

LTCC还是SAW都一样,哪个IL厉害用哪个。

滤波器到此结束

网友:
翻译一下,为了满足法定的发射限制,在射频终端和天线之间通常需要一个带通滤波器来减少带外发射。要么是集成的(例如,low温度共烧陶瓷(LTCC)和表面声波(SAW))或分立元件滤波器可以使用。

网友:
上图是印刷天线,即PCB天线,典型的单极子天线。

下图是折合振子天线,常用的偶极子天线。

网友B:
蓝牙耳机常用的天线形态有:陶瓷天线,PCB,FPC,LDS。

但我个人常利用耳机的特殊空间,设计磷铜螺旋线型天线。

下表最后一种哥不太懂,专利和形态没啥关系啊,晕,不懂,没用过。

网友:
这是我常用的一种类型天线,优点是小,灵活,3D非平面,

比陶瓷效率高;缺点是,几乎没有天线公司做这种天线,

我们考察友商的近百款耳机,从未发现使用过这种天线。

兄弟们今后若再耳机中发现这种天线,就99%是哥设计的

可能有点夸张,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牙耳机常用的天线形态有:陶瓷天线,PCB,FPC,LDS。 但我个人常利用耳机的特殊空间,设计磷铜螺旋线 ...

我的理解是申请了专利的天线形态,例如2004年那会儿手机天线刚出的时候,就有很多设计者申请了天线专利,然后把知识产权转给受让公司摩托罗拉。所以这一栏就是笼统了概括了其他天线。。。

网友:
以上2张图,是想说明关于抗干扰和天线类型的相关度。
图一是约翰克劳斯的‘天线’,图二是是德科技的文章。
是德的图,明确了抗干扰和天线的关系(软件编码抗扰除外),
就是波束宽度的强相关性,只有主瓣的波束宽度越窄,抗干扰
越好,其主瓣增益越高,指向性也越高。必须明确的是这个,
在这个问题上若有争议,就没法讨论了:-)。但矛盾的是,
没有单一天线波束既窄又多个方向兼得,所以也就有了相控阵列
天线的出现。

而从图一可以看出,磁偶极子和单极子的方向图和增益关系。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正好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呢,真的真的感谢。

网友:
楼上的兄弟您客气了,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讲解,非常有用

网友:
和同学们的讨论,想到哪里,咱就讨论到哪里

关于蓝牙抗干扰的问题,由于Bluetooth 的OTA,在CTIA里并未有强制测试规范。

个别天线公司搭建了实验室,比较大的公司比如深圳思xun,并且申请了测试专利。

其原理就是:干扰源--- 信号发生器+RF功率放大器+天线 。其中,干扰单元的数量,

摆放位置,天线方向,房间/暗室 ,都是影响测量的准确性因素,影响因子太多。

所以,理论上,这个实验室很难准确量化干扰。至少我看到的环境是普通房间而

不是暗室,这样反射很难量化界定。但我不怀疑它的等效性有意义,仅仅怀疑它的

量化性。

其实在蓝牙抗干扰的问题上,SIG早已启用经典抗扰手段,即脏包测试-dirty package。

我就不明白,这个通信原理的最有效的典型应用,为何在这个行业没人提及,无语。。。

最有效,最简单的 Dirty Package - BER测试就最棒,放在暗室里,简直完美定量。根本

无需搭建如上的抗干扰实验室。

通信原理很重要。

网友:
关于SAW Filter,很多工程师认为它的抗干扰效果好。
前面已经叙述过这个问题,不再敖述。
这两天又有一个第三方的专家来帮哥解决抗干扰问题,使用SAW后,
实测没有达到要求,后来他检查PCB后发现,上图L2这个位置空焊,
认为是L2没有所致,让天线公司的工程师补焊后调试,呵呵,大家
认为他说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高通Qualcomm QCC3084的datasheet 请注意第一行。它也明确注明了BP-Filter是用在带外杂散抑制的,这 ...

的确加滤波器从主管意识上是考虑放置信号干扰自身信号、很少从自身的出发点去考虑、、很赞

网友A:
像这种折的的走线从来波方向上来讲 既有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此单极子天线的工作在2.4G或别的工作点、的设计参数和设计依据是基于什么考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RF电路的PCB,发给板厂洗板时候,板厂通常EQ会问到: “是否有阻抗控制要求,若有请指出” ...

(但我这里告诉你,板厂也是

通过APP计算出来的,而不是最后用仪器测量再次测试出的

结果,板厂不会有网分。特征阻抗50欧或75欧主要的factor有

宽度,材质,厚度,间距,频率。)这个也是我一致疑惑的问题?有没有什么证据,如楼主所说,那就失去 了提出此观点注意事项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是一个蓝牙耳机PCB的RF局部,这是客户找的专家做的更改。   这个就是遭到客户投诉抗干扰不 ...

原来我设计的线宽0.13mm,你的这个观点没有证明指标参考数据?专家修改到0.4mm的依据抛开阻抗什么的不说,数据试验对比应该是有吧?能分享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村田的SAW。国产的下图也上2个。哥还没遇到和村田的 size和脚位不一样的 By the way,还有很多工 ...

这个信噪比和整体噪声上来讲应该还是有些许出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折的的走线从来波方向上来讲 既有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此单极子天线的工作在2.4G或别的工作点、的 ...

通常极化方向这个问题,在耳机天线设计中并未考虑;

事实上,在手机天线的设计中,也很少考虑这个问题。

通常,都是线极化。

耳机天线主要考虑的确就是,工作点,带宽,效率;就

方向性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很难考量进去。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至于其他更科学的,请更专业的

天线工程师帮忙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通常极化方向这个问题,在耳机天线设计中并未考虑; 事实上,在手机天线的设计中,也很少考虑这个问题 ...

依据什么设计,这个有理论支持最好:即每种天线会有本身的特性,参与到结构腔体里,会有何变化;能仿真就更好,说服力更强。实践当中,老工程师会依据经验给出,这个很有效,可以说特效,rule of thumb,我觉得没有争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我这里告诉你,板厂也是 通过APP计算出来的,而不是最后用仪器测量再次测试出的 结果,板厂不 ...

这是真的,我拜访过很多板厂,都是如此,看破不说破。台湾的一家知名的板厂,在沟通中,明确说明,他们是APP算的。(而且,不要高估板厂的RF实际能力,他们仅仅是纸面的理论,实际RF经验是0,这不是我黑人家,术数有专攻,人家是制造PCB的专业专家,不是电路专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常极化方向这个问题,在耳机天线设计中并未考虑; 事实上,在手机天线的设计中,也很少考虑这个问题 ...

我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近距离通信只在乎信号发出接收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依据什么设计,这个有理论支持最好:即每种天线会有本身的特性,参与到结构腔体里,会有何变化;能仿真就 ...

经验值是重要、是不断用产品实验出来迭代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近距离通信只在乎信号发出接收到即可、、、、

嗯,是的,哥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接收灵敏度是灵魂。

网友:
对于抗干扰,很多耳机公司,实测都要加上‘场所抗干扰测试’项目。

去机场,去地铁,去商场,去路口,天呐!貌似科学,貌似完善,、

实则完全没有卵用!这几乎完全是无意义的浪费!

对于一些对RF信号没有深刻认识的人,的确有用,因为在距离测试

上,他们不能准确把握,去场所就是一种不用把握的测试,的确有点用。

但这玩意和天线并无什么关联,弄成玄学了。

传导dirty on和off实际上的关联是强相关,反映了BT的抗干扰水平。

网友:
蓝牙耳机的干扰问题,行业目前是什么状态呢?

---完全混乱。

为什么这么说呢?多数公司是格式化的,谁的Test Report详细,

似乎谁就显得专业:)所以只要其中一家vendor加上场景抗扰测试,

其他家也得跟进加上去,实际上完全无卵用。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

存不存在一个TWS耳机,它的信号抗干扰好,但是信号距离不好?

我对此的回答是,没有!

因为事实是,从未见过上述的这样一只耳机。

之前的一些理论论述已经阐明了这点。

在此,我想在上述事实的基础上,从逻辑上说明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的一个等价逆否命题是:

存不存在一个TWS耳机,信号距离好,信号抗干扰不好?

从逻辑上的答案是:没有!

网友:
蓝牙耳机行业中,对于抗扰已经魔怔了。

有些对Filter下手,有些对Xtal下手。

对于校频,我竟然发现很多工作多年的工程师,

竟分不清校频的2 items 频偏是哪个:

A) Initial Carrier Frequency Tolerance (ICFT)
B) Carrier Frequency Drift

很多RD工程师和PE/TE都分不清,他们讲“频偏,频漂”超了,

见到测试项目中有“drift”字眼,竟以为是这个就是频偏!

所谓频偏是指 “offset”,不是“drift” !

所以校频指的是 A 项目(ICFT)中的数据!不是 B !

是A项目来校准Crystal Oscillator !

网友:
  兄弟们,这种市面上的这种“小辣椒”天线,2.4GHz的,不能冒然相信。买了几个这种做外置天线使用,发现效果很差,找不到原因,以为我的产品有问题。后来在网分上看了一下,才发现频率偏的离谱,VSWR也离谱,根本不能用。请大家注意不要踩坑里。

网友B:
记录一下生活:

今天又遇到一个客户,强调天线的方向性。

事情的起因,我们设计了耳机和配对的dongle,也在于我们提供的dongle性能差了,耳机和dongle

的距离只有7m(参考golden sample 是8m同样环境下,环境是室外,具体不说了)。

客户自己详细测试了我们的dongle样机和参考dongle样机,也很辛苦,大热天的。各种距离下,

各种方向下,卡顿的情况。终于,得出结论:我们的dongle距离上只差一点,但方向性差些,

某些角度比golden sample 差的比较多,需要改善天线的方向性。我的个天!这咋改呀...

哥希望看到这篇帖子的,以后不要把你们的供应商往沟里带,毕竟你们是客户,我们是乙方,

不好反驳,但,这真的很无语啊...哥想哭...

这种问题明显是天线效率不行,查一下有源OTA即可,和方向性没。。。有。。。半。。。毛

。。。关。。。系,好吗,请不要操好心办坏事,把哥们往沟里带,呜呜呜...

一个错误的方向,越努力,越悲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录一下生活: 今天又遇到一个客户,强调天线的方向性。   事情的起因,我们设计了耳机和配 ...

朋友你好,我是做汽车用的蓝牙钥匙的,目前的问题是不知道该不该测有源OTA。我们的理解是测量天线增益方向图和效率时只需要测无源OTA就行,有源OTA是要给蓝牙芯片上电去测,测量的结果就是带了天线的接收灵敏度、或者辐射功率等。我不太清楚,有源OTA就算测得结果,又是谁通过哪里来的限值判断通过与否的?有没有什么规范或认证必须要求有源OTA的?不知道你在做产品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可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