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任务4----分任务2:WS2812B效果控制

楼主:
任务4----分任务2:完成一个Neopixel(12灯珠或以上)控制器,通过按键和屏幕切换展示效果

    这次任务基本上就是在任务三上面改进。任务三连接:【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任务3:控制WS2812B - DigiKey得捷电子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我手头上刚好有一个底板,底板上有12个rgb彩灯,这里就不放连线图了,因为兄弟们不一定有和我一样的底板。主要就是连接电源线、地线、esp32的一个数字io-D5连接rgb彩灯的数据输入、再找两个数字io连接两个按键。硬件连接就这样。

    其实主要就是把原来的          pixel = neopixel.NeoPixel(board.NEOPIXEL, 1, brightness=1)

    改为                                       pixel = neopixel.NeoPixel(board.D5, 12, brightness=1)

    就是把rgb灯数据接口改为你用的就好啦。

    另外,在任务三基础上,还要求要使用屏幕展示效果,于是我就去官方的库里找了一些驱动屏幕的资料,然后自己瞎吉儿乱搞,找到一些改变屏幕状态的核心语句,就可以让屏幕同步显示当前彩灯的颜色啦。

    效果:光线原因拍出来不是很好看

鎾斁鍣ㄥ姞杞藉け璐�: 鏈娴嬪埌Flash Player锛岃鍒�瀹夎
任务4-rgb彩灯

    这个任务也完成的比较简单,主要是屏幕控制方面云里雾里的,程序逻辑都没怎么看懂,但是,能跑就行!哈!对了其中彩虹的逻辑其实就是固定一个rgb中的原色值,另外两个值一个加一个减,就实现了渐变效果。还有诸如单独控制某个小灯的值我放在setcolor函数里了。😊

代码:

  • import time, board, neopixel, digitalio
  • import touchio
  • import displayio
  • from adafruit_display_text import label
  • from adafruit_st7789 import ST7789
  • from adafruit_bitmap_font import bitmap_font
  • #-----------------------显示设置-------------------------------------------------
  • # First set some parameters used for shapes and text
  • BORDER = 20
  • FONTSCALE = 2
  • BACKGROUND_COLOR = 0xffffff # Bright Green
  • TEXT_COLOR = 0x000000
  • font_file = "wenquanyi_13px.pcf"
  • font = bitmap_font.load_font(font_file)
  • # Release any resources currently in use for the displays
  • displayio.release_displays()
  • spi = board.SPI()
  • tft_cs = board.TFT_CS
  • tft_dc = board.TFT_DC
  • display_bus = displayio.FourWire(spi, command=tft_dc, chip_select=tft_cs)
  • display = ST7789(
  • display_bus, rotation=270, width=240, height=135, rowstart=40, colstart=53
  • )
  • # Make the display context
  • splash = displayio.Group()
  • display.show(splash)
  • color_bitmap = displayio.Bitmap(display.width, display.height, 1)
  • color_palette = displayio.Palette(1)
  • color_palette[0] = BACKGROUND_COLOR
  • bg_sprite = displayio.TileGrid(color_bitmap, pixel_shader=color_palette, x=0, y=0)
  • splash.append(bg_sprite)
  • # Draw a label
  • text = "这里显示颜色"
  • text_area = label.Label(font, text=text, color=TEXT_COLOR)
  • text_width = text_area.bounding_box[2] * FONTSCALE
  • text_group = displayio.Group(
  • scale=FONTSCALE,
  • x=display.width // 2 - text_width // 2,
  • y=display.height // 2,
  • )
  • text_group.append(text_area) # Subgroup for text scaling
  • splash.append(text_group)
  • #------------------------------分割线------------------------------------------------------
  • #颜色及rgb灯初始化
  • color = [(255,0,0), (0,255,0), (0,0,255), (0,255,255),\
  • (255,0,255), (255,255,0), (255,255,255), (0,0,0)]
  • pixel = neopixel.NeoPixel(board.D5, 12, brightness=1)
  • #按键1和按键2
  • button2 = digitalio.DigitalInOut(board.D10)
  • button2.direction = digitalio.Direction.INPUT
  • button2.pull = digitalio.Pull.UP
  • button1 = digitalio.DigitalInOut(board.D9)
  • button1.direction = digitalio.Direction.INPUT
  • button1.pull = digitalio.Pull.UP
  • state = 0
  • press_time = 0
  • #触摸引脚
  • touch_one = touchio.TouchIn(board.D12)
  • touch_two = touchio.TouchIn(board.A4)
  • def setcolor(n,color):
  • pixel[n] = color
  • def on():
  • for _ in range(12):
  • pixel[_] = (122//16,238//16,78//16)
  • def off():
  • for _ in range(12):
  • pixel[_] = (0,0,0)
  • def rainbow():
  • while not touch_one.value: #是否触摸
  • pass
  • if touch_one.value:
  • while True:
  • #红变绿
  • r = 255
  • g = 0
  • b = 0
  • for _ in range(12):
  • pixel[_] = (r,g,b)
  • r = r - 20
  • g = g + 20
  • time.sleep(0.01)
  • #绿变蓝
  • r = 0
  • g = 255
  • b = 0
  • for _ in range(12):
  • pixel[_] = (r,g,b)
  • g = g - 20
  • b = b + 20
  • time.sleep(0.01)
  • #蓝变红
  • r = 0
  • g = 0
  • b = 255
  • for _ in range(12):
  • pixel[_] = (r,g,b)
  • b = b - 21
  • r = r + 21
  • time.sleep(0.01)
  • if touch_two.value: #触摸
  • off()
  • break
  • off()
  • while True:
  • if state >= len(color):
  • state = 0
  • time.sleep(0.01) #延时消抖
  • if button1.value == 0:
  • while not button1.value:
  • pass
  • print('touch above begin rainbow show, and touch below exit')
  • text_area.color = 0xffffff
  • text_area.text = '彩虹模式'
  • color_palette[0] = 0x000000
  • rainbow()
  • text_area.color = 0x000000
  • text_area.text = '这里显示颜色'
  • color_palette[0] = 0xffffff
  • if button2.value == 0: #按键按下
  • while not button2.value: #判断按键是否起来,区别长按短按
  • press_time += 0.001
  • if 0 <= press_time <= 200: #3秒左右
  • print(press_time, 'duanan')
  • pixel.fill(color[state])
  • if color[state] == (0,0,0):
  • text_area.color = 0xffffff
  • text_area.text = '这是关闭状态'
  • color_palette[0] = 0x7F7F7F
  • else:
  • text_area.text = '这里显示颜色'
  • text_area.color = TEXT_COLOR
  • color_palette[0] = color[state]
  • state += 1
  • elif press_time > 200:
  • print(press_time, 'changan') #5s以上
  • pixel.fill((0,0,0))
  • state = 0
  • text_area.color = 0xffffff
  • text_area.text = '这是关闭状态'
  • color_palette[0] = 0x7F7F7F
  • press_time = 0

网友:
能找到一些改变屏幕状态的核心语句,还有一定的水平的啊

然后就可以让屏幕同步显示当前彩灯的颜色,那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