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连续导通模式和断续导通模式的波形测量

楼主:
连续导通模式和断续导通模式的波形测量,

反激变换器有两种工作模式,具体是工作在什么模式由原边的Lp决定,或者说是看流过原边电感的电流决定。

DCM断续模式:原边电流从零开始上升的三角波。

CCM连续模式:原边电流从某一非零值上升的侧梯形波。

工作CCM模式时,输出电压与负载电流无关。

工作DCM模式时,输出电压受负载影响,为了控制电压恒定,占空比必须随着负载电流的变化而变化。

电源电路中,电感工作在连续导通模式和断续导通模式状态,请教大家是怎样测量波形的的??

网友:
【电源电路中,电感工作在连续导通模式和断续导通模式状态,请教大家是怎样测量波形的的??

示波器看看功率开关管漏极或者集电极电压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
你贴出的波形图中,两种模式均有电流波形和电压波形,两种电压波形明显是不同的。

不过,该电压波形图并不典型。电流连续模式的漏极电压波形在功率开关管关断期间的最后阶段有个低一些的台阶(圆圈中)。电流断续模式的漏极电压波形在功率开关管关断期间的最后阶段是个阻尼振荡波形(圆圈中),判断电流是否连续,就看是否有这个阻尼振荡波形。

这个阻尼振荡波形图中频率画得太低,实际上不是半圆形,而是与关断期间开始时那样的阻尼振荡相似。

网友A:
两种模式均有电流波形和电压波形,两种电压波形明显是不同的。

网友:
没做过电源设计,正好我也来学习一下这一块的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种模式均有电流波形和电压波形,两种电压波形明显是不同的。

两种模式是不一样的波形,问题是电感工作在连续导通模式和断续导通模式状态,是怎样测量波形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种模式是不一样的波形,问题是电感工作在连续导通模式和断续导通模式状态,是怎样测量波形的呢?

【问题是电感工作在连续导通模式和断续导通模式状态,是怎样测量波形的呢?】

你要测量什么波形?是电压波形还是电流波形?另外,测量哪一点的电压波形?哪一点的电流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