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MS测量持续探讨

楼主:
关于BMS测量持续探讨

为达到有效管理,要量测的关键电池参数包含端电压、充电/放电电流和温度。现代电池组所需的量测效能相当高:每个电池的量测值必须在几毫伏(mV) 和几毫安(mA) 内,以及大约一度摄氏(°C)。进行这种小范围监测的原因包括:

  • 确定电池组充电状态 (SOC) 和健康状态 (SOH),以便准确预测剩余电池组容量 (运作时间) 和整体预期寿命。
  • 提供实作电池平衡所需的数据,让充电电池的电压相互均衡,尽管具有内部差异及不同的位置、温度和老化状况。未能执行电池平衡可能会导致电池组效能下降,最坏的情况是电池故障。可以使用被动或主动技术来达到平衡;后者效果更好,但成本更高,也更复杂。
  • 防止许多可能损坏电池并导致使用者 (例如车辆及其乘客) 的安全顾虑。这些不乐见的情况包含:
    • 过压或在过大电流下充电,这可能导致热失控。

    • 欠压:一次过放电不会造成灾难性故障,但可能会开始溶解阳极导体。随后重复的过放电循环会导致充电电池中的锂镀层,并再次导致潜在的热失控。

    • 过热影响电池电解质材料,降低 SOC;这也会增加固体电解质界面 (SEI)      的形成,导致电阻率和功率损耗增加且不均匀。

    • 低温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会导致锂沉积,这也会造成容量损失。

    • 过电流,以及由于内部阻抗不均匀和最终热失控导致的内部发热;这也会增加电池的 SEI 层并增加电阻率。

网友A:
低温-40℃超低温环境中,锂离子,被冻坏造成永久损害,出现离子结晶,直接刺穿隔膜,,,

“导致锂沉积”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B:
锂电低温确实是个问题,期待固态电池早日白菜价

网友:
为达到有效管理,要量测的关键电池参数包含端电压、充电/放电电流和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低温确实是个问题,期待固态电池早日白菜价

所以北方人买电动汽车要买三元里电池的车,低温性能更出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温-40℃超低温环境中,锂离子,被冻坏造成永久损害,出现离子结晶,直接刺穿隔膜,,, “导致锂 ...

我猜说的是不是离子结晶就是这部分锂离子不参与电池的电化学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