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方法从OLED显示中反推出使用的字体

楼主:
在做一个项目,使用的是OLED屏,客户要求显示字体跟以前一样,但是客户又不知道字体是什么。

可以从样品看出显示内容,如图(放大后的显示图),但是使用取模软件尝试过常见字体都没有匹配成功。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反推出字体,或者麻烦讲一讲常见的OLED上使用的字体有哪些,我只能一个个试

网友:
反推字体这个应该是比较难的,只能用取模软件一个一个字体的试才行。

汉字的字体会好找一些。

网友A:
这种字体不是取模软件产生的

原来应该使用了某种GUI,字体看上去是矢量转的

网友:
感觉只能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字体不是取模软件产生的 原来应该使用了某种GUI,字体看上去是矢量转的

最怕的就是这种,那就几乎没办法做的一模一样,只能取相近的字体

网友:
反推字体这个应该是比较难的,就算能读出来,也不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推字体这个应该是比较难的,就算能读出来,也不能用啊

如果能反推出字体,就能用取模软件生成其他数字和字母的字库了

网友:
这个比较难的,可以考虑做一套相似的。

网友C:
有字体搜索网站,拍下来图片传上去就行

网友:
你多拍点字的图片,起码有英文或中文吧。 然后找常见的字体,常用的就百十种,对照一下就差不多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字体搜索网站,拍下来图片传上去就行

请问方便提供下网站网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