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性

楼主:
两层板子的过孔、如何断定铜皮的破坏造成阻抗的不连续?

如下图所示、

铜皮掉落、、、、、、、、、、、、

网友A:
铜皮掉落比较严重,明显看是不均匀了

就看找个怎么准确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皮掉落比较严重,明显看是不均匀了 就看找个怎么准确测试了

他这个怎么衡量带来的阻抗各方面的影响、、让我做出就是报废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