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介质的微带线如何与同轴线实现等距离、

楼主:
上图为同轴线的相关信息

微带线的相关信息

两张图的频率均一致。。。

网友A:
空气介质的微带线如何与同轴线实现等距离

微带线具体有什么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气介质的微带线如何与同轴线实现等距离 微带线具体有什么参数

随意举个具有代表性的 材料实现同轴线的缩短系数  比如说电长度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