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温数据不准

楼主:
现在做一个孵育模块,如图1 驱动加热片进行加热

                                                                                       图1

当加热到37°C左右时,加热片通过PWM进行调节(PID调节),使温度稳定在37℃,如图2所示用PT100测量环境温度

                                                                                              图2

PT100通过两级运放转成电压信号输出给ADC.现在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温度加热到37℃左右,PWM进行调节时,AD值开始波动,前后AD值大概差10个AD值,当PWM调节突然停止时,前后AD值也会相差8个AD值。现象如图3所示

                                                                                                   图3

图3是加热片加热到37度所监测的温度曲线,理论上来说,加热曲线应该是平滑的下来的,但是图中却有连续抖动的一个区间和AD值骤降的一个时刻,红框A处为PWM调节时产生了连续抖动的一个区间,红框B处为PWM调节突然停止时产生的一个骤降。不知道为何这个曲线会产生这种现象,请大神指点。

听负责人分析说是因为我的PCB中的GND没有布局好,导致的现象.不是很理解。

网友A:
需考虑PT100的温度反应时间很长,温度越接近,反应时间越长,可能几十秒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考虑PT100的温度反应时间很长,温度越接近,反应时间越长,可能几十秒以上。

和温度反应时间有关?不是很理解,麻烦能细说一下吗?

网友B:
负责人分析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你的电路受到PWM的影响了,所以你的单片机的AVCC和AVDD这些模拟部分需要做抗干扰处理,如果有示波器可以在这个时候查看ADC的输入和PT100和单片机的AVCC供电。整个模拟地可以不用单独接地,但是需要保证与GND大面积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责人分析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你的电路受到PWM的影响了,所以你的单片机的AVCC和AVDD这些模拟部分需 ...

你说的有道理,确实是受到了PWM的影响。我的单片机的AVCC和AVDD模拟部分是没有做抗干扰处理。接入示波器,查看VC3.3供电,在PWM开启的瞬间,电影纹波的值突然变大,大概有200mV,PWM关闭的时候纹波又消失了。用示波器看GND上的噪声也和这个VC3.3的变化一模一样。

网友:
模拟信号收到了PWM影响,至少应该没有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好

网友:
从波形看,很显然就是PWM干扰。

主要问题是估计你采用24Vdc通过Q5驱动,通过Q5下的GND对整个PCB电路产生了太大的干扰,所以一般这样的驱动是需要通过光电隔离的,而不是简单的继电器隔离驱动。

这个干扰通过数字滤波是不能消除的。硬件滤波也不能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