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恒流源和红外相机找PCB短路

楼主:
最近调试板子不小心干废了几个电容,能闻到焦臭味但是外观看不出来。 拆换那么多电容想找出短路太难了。然后想起看网上的维修佬视频经常用“骚鸡法”来查找短路,具体就是给短路的地方接一个电源,让大电流使短路器件发热。 这个可以用电源的恒流功能或者专门的"骚鸡"工具来实现大电流, 然后用红外相机一照就能看到短路器件。 但这种方法也还是不能完全解决隐患,有时因为锡膏焊锡的质量不好,焊接会产生一些锡渣落在引脚之间产生短路。 我也遇到过烧机之后马上不短路而且红外看不出来,但是拿起板子再测一下又短路了,拿去显微镜下面看发现有锡珠卡在两个引脚中间,用针挑出来用肉眼完全看不见有这么个东西。

网友:
清晰度非常好,适合入门者使用。

网友A:
“骚鸡法”来查找短路是个方法

如果板子元件不是很多,先断开电源供电脚,用万用表表查找测量短路其实也很省事

网友B:
热成像呢,自己弄个热成像吧,非常直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成像呢,自己弄个热成像吧,非常直观的

红外相机就是热成像啊

网友C:
能用它测bga封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骚鸡法”来查找短路是个方法 如果板子元件不是很多,先断开电源供电脚,用万用表表查找测量 ...

太多了,40多个滤波电容,基本上确定是电解电容击穿了,但是又不能完全保证其他电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用它测bga封装吗?

只要是器件短路都可以,一发热就能被发现,实在没有红外热成像,还可以用沾了松香的烙铁头在板子上熏一遍,松香烟雾就会在板子上冷凝,烧机的时候就会看到短路的元器件上的松香粉末熔化,以前搞维修的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D:
红外相机太贵了,公司不给配啊,还是断电割线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红外相机太贵了,公司不给配啊,还是断电割线吧!

那没办法了,有些升温不明显的地方,没红外相机,松香烟熏上去也可能不会熔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没办法了,有些升温不明显的地方,没红外相机,松香烟熏上去也可能不会熔化

我都是拆芯片加割线的

网友:
我都是小电压有过流保护加手摸,什么时候 嗷~~的一声就是那个元件了。

网友F:
哈哈哈,楼上的哥们那个方法简直太朴实无华了,目测很好用,就是是不是会有点废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楼上的哥们那个方法简直太朴实无华了,目测很好用,就是是不是会有点废手啊,

有些一下子就烧断了,手摸来不及

网友:
焊接的还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