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USB3.0的HUB接下行接4个USB2.0设备,上行是使用USB3.0通讯还是2.0?

楼主:
如题,USB3.0的HUB接下行接4个USB2.0设备,上行是使用USB3.0通讯还是2.0?

是这样,USB3.0的HUB,下行接了4个USB2.0的摄像头,每个摄像头的数据量假设40M/s,而USB2.0的最大允许数据量是60M/s,4个摄像头的数据量就是160M/s,这4个摄像头同时经过HUB与电脑的USB3.0接口连接,能同时使用吗?如果是USB2.0的数据只走USB2.0的两个线的话,那就是不管USBHUB是2.0的还是3.0的都是只能接1个摄像头是吧?有没有可能让USBHUB下行端口数据走USB2.0,而到了上行端口就让走USB3.0呢?

网友A:
USB3.0高速是走新的信号线TX/RX,USB2.0是走D+/D-。只要是接USB2.0设备,上/下行通讯就是USB2.0。

网友:
可以把HUB上行的D+D-断开实地测试一下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3.0高速是走新的信号线TX/RX,USB2.0是走D+/D-。只要是接USB2.0设备,上/下行通讯就是USB2.0。

是这样,USB3.0的HUB,下行接了4个USB2.0的摄像头,每个摄像头的数据量假设40M/s,而USB2.0的最大允许数据量是60M/s,4个摄像头的数据量就是160M/s,这4个摄像头同时经过HUB与电脑的USB3.0接口连接,能同时使用吗?如果是USB2.0的数据只走USB2.0的两个线的话,那就是不管USBHUB是2.0的还是3.0的都是只能接1个摄像头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USB3.0的HUB,下行接了4个USB2.0的摄像头,每个摄像头的数据量假设40M/s,而USB2.0的最大允许数 ...

实测一下就知道了。我感觉可以用,就是帧率可能会受影响。

网友:
USB3.0的HUB接下行接4个USB2.0设备,上行是使用USB3.0通讯还是2.0?-----是USB3.0

这4个摄像头同时经过HUB与电脑的USB3.0接口连接,能同时使用吗?-----能

有没有可能让USBHUB下行端口数据走USB2.0,而到了上行端口就让走USB3.0呢?-----如果HUB下行是接的USB2.0的设备,那就是你说的,下行端口数据走USB2.0,而到了上行端口就让走USB3.0。

你是不是没有拆过USB HUB,里面是有一个芯片的,具体支持的速率等请查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
只要是接USB2.0设备,上/下行通讯就是USB2.0。不可能走3.0

网友:
大家的想法不太一样啊,我搜了一些帖子,目前的认知是USB3.0HUB的芯片是暴力兼容USB2.0HUB的工程的,也就是USB3.0HUB包含了单纯的3.0HUB和单纯的2.0HUB,而2.0和3.0本身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可以认为是一个芯片里硬放了两个芯片,也就是说不可能让同一个数据在下行走2.0,而上行走3.0!!

打个比方,有一条路,一开始是柏油路,后来想升级为铁路,还要兼容走汽车,那么就在原来柏油路的旁边修一条铁路。那么车子进来的时候走的是柏油路就只能从柏油路出去。。。

当然这不是绝对,有个帖子说个别的芯片是可以2.0和3.0完全融合的。但是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