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图的疑问

楼主:
下面的电路中,R2和C1,双向二极管VD5,为什么这么连接,起什么作用?

还有,T!是变压器吗,和变压器T2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T!是变压器吗】

T1是变压器。T1共三个绕组(从旁边的一条竖虚线即可辨认)。其中Tc为初级绕组,T1a和T1b为次级绕组。T1a和T1b匝数相同但反相。

网友:
【T!是变压器吗,和变压器T2有什么不一样?】

T1比T2体积小得多,能够传输的功率当然也小得多。

网友:
【R2和C1,双向二极管VD5,为什么这么连接,起什么作用?】

注意两个双极型三极管VT1和VT2均没有直流偏置(变压器绕组的直流电阻很小),因此如果没有R2和VD5(开路),该电路中两个三极管不可能导通,也就不可能产生振荡。

即使将R2如图接入但VD5短路,该电路也不可能产生振荡,因为T1b直流电阻很小,R2中电流(最大不过1mA)在T1b直流电阻上的压降不足以使VT2导通。

网友:
双向二极管特性是两端电压比较小的时候近似绝缘,电压达到一定值(大约30~50V,这需要查手册)后突然导通(时间很短,不到1us)近似短路。

交流市电经桥式整流后是“馒头”波。交流市电过零前后短时间内电容C2C3两端电压较低,VD5不会导通。C2C3两端电压上升到一定值,VD5突然导通,T1b两端电压足以使VT2导通。VT2导通后,VT1和VT2构成的振荡电路开始振荡,由T2输出数十kHz交流。

所以,VD5的作用就是在交流市电过零后上升到某值时产生“突然”的电流,使VT2导通。

网友:
VD5突然导通后,其电流若是与R2中电流相同,仍然不够使VT2导通。C1作用就是在VD5突然导通时,供给VT2足够的电流,使VT2可靠导通。

网友:
此电路输出波形是圆顶包络的交流脉冲,不能用于整流输出稳定直流,但拿来点亮溴钨灯之类用于照明则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R2,C1组合为充电电路,当C1上面的电压超过VD5时,VD5导通推动VT2,另外将C1放电。

网友:
明显T1是有3个绕组的变压器,T2只有2个绕组。

网友:
很明显,这C1、R2和双向触发二极管VD5是组成了一个启动触发电路

网友A:
一,R2和C1,双向二极管VD5,为什么这么连接,起什么作用?

      作用是起震。

二,T!是变压器吗,和变压器T2有什么不一样?

     T1是震荡变压器;T2是输出变压器

网友:
驱动变压器 和 输出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R2和C1,双向二极管VD5,为什么这么连接,起什么作用?       作用是起震。 二, ...

R2和C1,双向二极管VD5,为什么这么连接,起什么作用?

      作用是起震

这里震荡的作用是什么呢,VD5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R2和C1,双向二极管VD5,为什么这么连接,起什么作用?       作用是起震 这里震荡 ...

“这里震荡的作用是什么呢”

开关电源的基本动作就是震荡。

网友:
要画出同名端,不然都不知道电路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
电子变压器一个,卤素灯电源,现在LED盛行,没什么好研究的了

网友C:
T1是震荡变压器,VT1和VT2组成震荡开关,T2是隔离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T1是震荡变压器,VT1和VT2组成震荡开关,T2是隔离变压器

哦,原来T2是隔离变压器,这样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