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CHX-216kVA-216kV 串联谐振交流耐压装置

楼主:
简介

       串联谐振交流耐压试验装置,简称串联谐振装置,它是运用串联谐振的原理,通过励磁变压器激发串联谐振回路,并在电抗器电感L固定情况下调节输出频率f,或者在频率f(50HZ或60HZ)固定的情况下调节电抗器的电感L,  当测试频率f、电抗器电感L、被试品电容三个参数使 2пf L=1/2пf Cx  (即ωL=1/ωCx)条件达成时,即测试回路达到谐振状态,此时谐振电压即为加到被试品上的试验电压。据此,串联谐振交流耐压试验装置又分为调频串联谐振试验装置和调感串联谐振试验装置;

        NDCHX-216kVA-216kV 串联谐振交流耐压装置是一款为35kV电压等级电力设备进行高压预防试验的一款经典配置,这套设备可以完成35kV的变电站所有设备的交流耐压试验。并且方便携带,只有4节电抗器,一个手提式操作箱,一台变压器,一台分压器,可对电缆、高压开关、避雷器、母线、绝缘子、互感器、电力变压器等做预防性试验,如现实中电缆长度达到20米以上,工频耐压无法升压使电缆做预防性耐压试验,所以需要经过谐振,计算出在一定长度的电缆或大型变压器的谐振频率是多少,在交流情况下,使隔离变输入谐振频率的电压,从而使电抗器升压到所要达到的高压电压值, NDCHX变频串联谐振试验成套装置采用了优质的配件和先进的制造工艺。能适应不同的环境、气候条件和海拔高度。是变电站必备的一套高压试验设备。也是电力安装、修试工程单位必备的耐压设备。

特征

☆、所需电源容量大大减小。串联谐振电源是利用谐振电抗器和被试品电容谐振产生高电压和大电流的,在整个系统中,电源只需要提供系统中有功消耗的部分,因此,试验所需的电源功率只有试验容量的1/Q

☆、设备的重量和体积大大减少。串联谐振电源中,不但省去了笨重的大功率调压装置和普通的大功率工频试验变压器,而且,谐振激磁电源只需试验容量的1/Q,使得系统重量和体积大大减少,一般为普通试验装置的1/10-1/30

☆、改善输出电压的波形。谐振电源是谐振式滤波电路,能改善输出电压的波形畸变,获得很好的正弦波形,有效的防止了谐波峰值对试品的误击穿

☆、防止大的短路电流烧伤故障点。在串联谐振状态,当试品的绝缘弱点被击穿时,电路立即脱谐,回路电流迅速下降为正常试验电流的1/Q。而并联谐振或者试验变压器方式做耐压试验时,击穿电流立即上升几十倍,两者相比,短路电流与击穿电流相差数百倍。所以,串联谐振能有效的找到绝缘弱点,又不存在大的短路电流烧伤故障点的忧患

☆、不会出现任何恢复过电压。试品发生击穿时,因失去谐振条件,高电压也立即消失,电弧即刻熄灭,且恢复电压的再建立过程很长,很容易在再次达到闪络电压前断开电源,这种电压的恢复过程是一种能量积累的间歇振荡过程,其过程长,而且,不会出现任何恢复过电压

☆、整个装置单件重量很轻,便于现场使用

☆、装置具有三种工作模式,方便用户根据现场情况灵活选择,提高试验速度。工作模式为:全自动模式、手动模式、自动调谐手动升压模式

☆、能存储和异地打印数据,存入的数据编号是数字,方便的帮助用户识别和查找

☆、装置自动扫频时频率起点可以在规定范围内任意设定,扫频方向可以向上、向下选择,同时液晶大屏幕显示扫描曲线,方便使用者直观了解是否找到谐振点

☆、采用了DSP平台技术,可以方便的根据用户需要增减功能和升级,也使得人机交换界面更为人性化。

技术参数

☆、输出试验电压:0~216kV

☆、输出试验电流:0~4A

☆、输出频率:20~300Hz

☆、谐振电压波形: 正弦波,波形畸变率:<1%

☆、被试品种类:各种电力变压器、电力电缆、发电机、GIS等设备。

☆、工作时间:≤60min

☆、品质因数:Q >30

☆、输入工作电源:220V,50Hz.

☆、环境温度:0℃ ~+40℃

☆、相对湿度:<95%RH,无凝露

☆、海拔高度:2000m以下

☆、应用灵活:根据被试品电容量的不同,确定由单个或多个谐振电抗器串、并联使用。

☆、试品对象:

      满足110kV,100000kVA及以下变压器的交流耐压试验要求

      满足110kV GIS的交流耐压试验,试验电压≤200KV

      满足110kV(500mm² )及以下交联电缆的交流耐压试验,试验电缆≤1.2km

      满足35kV(300mm²  )及以下交联电缆的交流耐压试验,试验电缆≤2km

      满足35kV、10kV、的主变的交流耐压试验

      满足10kV(300mm²  )及以下交联电缆的交流耐压试验,试验电缆≤5km

☆、变频控制单元

      电源控制箱1台

      额定功率:10kW;

      输入电压:380V±15%  50Hz

      输出电压:0~400V

      输出电压频率:30~300Hz, 0.1Hz步进可调,频率不稳定度≤0.02%

☆、励磁变压器1台

      额定容量:10kVA

      输入电压:380V

      输出电压:1.5kV/3kV/5kV/10kV

      输出电流:6.67A/3.3A/2A/1A

☆、电抗器:4节

      额定工作电压:54kV

      额定工作电流:1A

      连续工作时间:60分钟

      温   升:小于60度

      工作频率:30~300Hz

☆、电容分压器1台

      电容量:500pF

      额定电压:200kV

      工作频率:30~3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