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824 32bit ADC驱动

楼主:
#include "main.h"
#include "main_thread.h"
#include "set.h"
#include "ADX824.H"

/*****************************************
1 delay(TCSSC) > 40ns
2 delay(TSCLKDLY) > (24 * (1 /fclk))
3 delay(TSCSC)  > (24 * (1 /fclk))
4 Send the CMD_RDATAC before using ADX824_ReadValue
*****************************************/

/*
Function:       ADX824_Init
Description:    ADX824 GPIO and SPI initialization
Input :         null
return:         null
*/
void ADX824_Init(void)
{
	// RESET/PWDN/RESET definition
	GPIO_Init();
	ADX82X_PWDN_HIGH;
	ADX82X_RESET_HIGH;
	// SPI INIT   CPOL = LOW/CPHA = 1EDGE/BaudRate 2Mhz
	ADX824_SPI_Init();
}

/*
Function:       ADX824_WriteCMD
Description:    ADX824 Write cmd
Input :         CMD
return:         null
*/
void ADX824_WriteCMD(uint8_t CMD)
{
	uint8_t r;
	SPI_NSS_L;
	delay(TCSSC);
	ADX824_SPI_TransmitReceive_ReadSetREG(&CMD,&r,1);
	delay(TSCSC);
	SPI_NSS_H;
}

/*
Function:       ADX824_SetReg
Description:    ADX824 Write register
Input :         regAddess : Need to write the first address of the register
								sbuff : Write reg value
								size:		Write the number of registers
return:         null
*/
void ADX824_SetReg(uint8_t regAddess,uint8_t *sbuff,uint8_t size)
{
	uint8_t p[3],r[20],i;

	p[0] = CMD_SDATAC;
	p[1] = CMD_WREG | regAddess;
	p[2] = size - 1;
	SPI_NSS_L;
	delay(TCSSC);
	for(i = 0;i < 3;i ++)
	{
		ADX824_SPI_TransmitReceive_ReadSetREG(&p[i],&r[i],1);
		delay(TSCLKDLY);
	}
	for(i = 0;i < size;i ++)
	{
		ADX824_SPI_TransmitReceive_ReadSetREG(&sbuff[i],&r[i],1);
		delay(TSCLKDLY);
	}
	delay(TSCSC);
	SPI_NSS_H;
}

/*
Function:       ADX824_ReadReg
Description:    ADX824 read register
Input :         regAddess : Need to read the first address of the register
								sbuff : Read register save buff
								size:		read the number of registers
return:         null
*/
void ADX824_ReadReg(uint8_t regAddess,uint8_t *rbuff,uint8_t size)
{
	uint8_t p[3],r[20],i;

	p[0] = CMD_SDATAC;
	p[1] = CMD_RREG | regAddess;
	p[2] = size - 1;
	SPI_NSS_L;
	delay(TCSSC);
	for(i = 0;i < 3;i ++)
	{
		ADX824_SPI_TransmitReceive_ReadSetREG(&p[i],&r[i],1);
		delay(TSCLKDLY);
	}
	for(i = 0;i < size;i ++)
	{
		ADX824_SPI_TransmitReceive_ReadSetREG(&r[i],&rbuff[i],1);
		delay(TSCLKDLY);
	}
	delay(TSCSC);
	SPI_NSS_H;
}

/*
Function:       ADX824_ReadValue
Description:    ADX824 read value
Input :         null
return:         read value
*/
uint32_t ADX824_ReadValue(void)
{
	uint8_t p[4],r[4];
	uint32_t  value;
	SPI_NSS_L;
	ADX824_SPI_TransmitReceive_ReadValue(p,r,4);
	SPI_NSS_H;
	value = (uint32_t)(r[0] << 24) + (uint32_t)(r[1] << 16) + (uint32_t)(r[2] << 8) + (uint32_t)(r[3]);
	return value;
}

void ADX824_Test(void)
{
	uint32_t Value;
	uint8_t config0;
	ADX824_Init();
	config0 = Pulse_sync_mode | High_resolution_mode | DR_500sps | Linear_phase | FILTR_Sinc_LPF;
	ADX824_SetReg(CONFIG0,&config0,1);
	ADX824_WriteCMD(CMD_RDATAC);
	while(1)
	{
		if(ADX82X_DRDY_READ == 0)
		{
			Value = ADX824_ReadValue();
		}
	}
}

#ifndef _ADX824_H_
#define _ADX824_H_

#define ADX82X_PWDN_HIGH
#define ADX82X_PWDN_LOW
#define ADX82X_RESET_HIGH
#define ADX82X_RESET_LOW

#define ADX82X_DRDY_READ

#define	SPI_NSS_L
#define	SPI_NSS_H

#define CMD_WAKEUP					0x00
#define CMD_STANDBY					0x02
#define CMD_SYNC						0x04
#define	CMD_RESET						0X06
#define CMD_RDATAC					0X10
#define CMD_SDATAC					0x11
#define	CMD_RDATA						0x12
#define	CMD_RREG						0x20
#define CMD_WREG						0x40
#define CMD_OFSCAL					0x60
#define	CMD_GANCAL					0x61

#define REG_ID_CFG					0X00
#define	CONFIG0							0X01
#define	CONFIG1							0X02
#define	HPF0								0X03
#define	HPF1								0X04
#define	OFC0								0X05
#define	OFC1								0X06
#define	OFC2								0X07
#define	FSC0								0X08
#define	FSC1								0X09
#define	FSC2								0X0A

//config0 01h
#define Pulse_sync_mode						0x00
#define Continuous_sync_mode			0x80
#define	Low_power_mode						0x00
#define	High_resolution_mode			0x40
#define DR_250sps									0x00
#define	DR_500sps									0x08
#define	DR_1000sps								0x10
#define	DR_2000sps								0x18
#define	DR_4000sps								0x20
#define Linear_phase							0x00
#define Minimum_phase							0x04
#define	FILTR_Reserved						0x00
#define	FILTR_Sinc								0x01
#define	FILTR_Sinc_LPF						0x02
#define	FILTR_Sinc_LPF_HPF				0x03

//config1 02h
#define MUX_AINP1_N1							0X00
#define MUX_AINP2_N2							0X10
#define MUX_Shout_400_res					0X20
#define MUX_Shout_AIN1_CONN_AIN2	0X30
#define MUX_EXT_Shout_AINN2				0X40
#define PGA_CHOP_DISABLE					0X00
#define PGA_CHOP_ENABLE						0X08
#define PGA_GAIN_1								0x00
#define PGA_GAIN_2								0x01
#define PGA_GAIN_4								0x02
#define PGA_GAIN_8								0x03
#define PGA_GAIN_16								0x04
#define PGA_GAIN_32								0x05
#define PGA_GAIN_64								0x06

void ADX824_Init(void);
void ADX824_WriteCMD(uint8_t CMD);
void ADX824_SetReg(uint8_t regAddess,uint8_t *sbuff,uint8_t size);
void ADX824_ReadReg(uint8_t regAddess,uint8_t *rbuff,uint8_t size);
uint32_t ADX824_ReadValue(void);

#endif

ADX824驱动,通常是用来测地震的

网友A:
厉害了,来测地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来测地震的

测其他的当然也行,但是可以用来测地震

网友B:
这么高精度,确实少见,不知价格几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精度,确实少见,不知价格几何?

价格不太清楚,官网看看

网友C:
楼主这是准备用到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准备用到哪里呢?

是我们公司的芯片,我分享下驱动

网友D:
这个精度够高的,想来价格也应该是天花板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精度够高的,想来价格也应该是天花板级别的。

还好还好,国产肯定是物美价廉

网友E:
这么高的精度有点不可思议,一般24为就算挺高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高的精度有点不可思议,一般24为就算挺高的了

各有各的市场

网友:
测其他的当然也行,但是可以用来测地震,来个测地震的原理图,我们学习学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其他的当然也行,但是可以用来测地震,来个测地震的原理图,我们学习学习呀!

没有测地震的原理图,有客户这么用

网友G:
能分享数据手册吗?看看参数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分享数据手册吗?看看参数如何

半导小芯搜索一下

网友H:
要设计高精度的参考源吗?如果内部有参考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设计高精度的参考源吗?如果内部有参考源就好了

外部高精度参考看看凌特

网友I:
32bit这得信号多稳定啊。。。不然的话随便跳一点,后面一大半数据都在飘。

网友:
引用 网友I:
32bit这得信号多稳定啊。。。不然的话随便跳一点,后面一大半数据都在飘。

是的嘞

网友J:
资料及采购通道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J:
资料及采购通道在哪

我的邮箱 xutong@anlogysem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