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FPC软硬结合的板和一般的FR4普通的PCB设计、生产工艺上有哪些区别?

楼主:
这种FPC软硬结合的板和一般的FR4普通的PCB设计、生产工艺上有哪些区别?

网友:
我只知道软硬结合的PCB特别贵,FPCB都比普通的PCB贵个十倍

网友:
没做过这种高级设计,不过软硬结合部位应该要有一些补强措施吧,否则感觉容易断裂

网友:
PCB设计注意留足FPC线折弯空间和端子距离,比如插拔FPC线要顺手

生产工艺上要考虑防折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