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可能就是普通的MCU,不过引脚全部以字母名称编好号了,而不是以通常的数字编号

网友:
类似於语音功放的东东,

网友A:
SPI接口的音频解码功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I接口的音频解码功放芯片?

有可能。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不会是那种山寨芯片吧,网上都查不到资料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