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打卡第四站:15-19章——《RT-Thread设备驱动开发指南》

楼主:
阅读小伙伴们@南若   @chrisrh @wakojosin @xiaolinen @damiaa   打卡第四站题目来啦:

预计阅读完《RT-Thread设备驱动开发指南》第15-19章可解答

1.传感器框架使用的两个操作方法是什么?
2.SPI Nor Flash在进行读写擦等操作时,为保证动作完整性,需要___对这些操作过程进行保护。
3.加解密框架下支持哪些不同类型子设备?
4.MTD NAND 设备对接擦除接口时,最小的擦除单位是什么?

附上第三站打卡题目,官方给的答案供参考,大家自行对照答案:

1、在控制看门狗设备中可以实现哪些操作?

可以实现以下6种操作。

1 #define RT_DEVICE_CTRL_WDT_GET_TIMEOUT    (1) /* 获取定时器超时时间(单位:秒) */
2 #define RT_DEVICE_CTRL_WDT_SET_TIMEOUT    (2) /* 设定定时器超时时间(单位:秒) */
3 #define RT_DEVICE_CTRL_WDT_GET_TIMELEFT   (3) /* 获取距离复位还有多长时间(单位:秒) */
4 #define RT_DEVICE_CTRL_WDT_KEEPALIVE      (4) /* 更新看门狗定时器时间 */
5 #define RT_DEVICE_CTRL_WDT_START          (5) /* 启动看门狗 */
6 #define RT_DEVICE_CTRL_WDT_STOP           (6) /* 停止看门狗 */

2、看门狗设备框架源码是如何添加到工程中的?对应哪个宏定义

是使用RT_USING_DWT 宏控制驱动框架相关的代码能否添加到工程中的。
3、SDIO设备框架注册出来的sd设备,设备名是什么?

sd0
4、对接Touch框架时,如要返回触摸点的信息,需要对接到哪个接口上。

touch_readpoint

网友:
1、传感器框架使用的两个操作方法?
fetch_data,用于从传感器获取数据;

control,用于操作从传感器设备,如上/下电、设定数据输出速率等;

2、SPI Nor Flash在进行读写擦等操作时,为保证动作完整性,需要___对这些操作过程进行保护。
由于SPI NOR Flash需要使用SPI总线进行通信,且在进行读、写、擦等操作时,会涉及这些动作的完整性,因此还需要一把锁对这些操作过程进行保护。

3、加解密框架下支持哪些不同类型子设备?
CRC、RNG、HASH、CRYP等

4、MTD NAND 设备对接擦除接口时,最小的擦除单位是什么?
erase用于对MTD NAND 设备进行块擦除,擦除的最小单位是一个块大小;
函数原型:rt_err_t _erase_block(struct rt_mtd_nand_device *device , rt_uint32_t block);
在实现erase_block方法时,可以先根据块偏移量计算要擦除的块地址,然后发送SPI命令进行块擦除。

网友:
1.传感器框架使用的两个操作方法是什么?

fetch_data和control,前者用于从传感器获取数据,后者用于操作传感器设备,比如上下电、设备数据输出速率等。
2.SPI Nor Flash在进行读写擦等操作时,为保证动作完整性,需要___对这些操作过程进行保护。

需要加锁对读写等操作进行保护。
3.加解密框架下支持哪些不同类型子设备?

CRC、RNG、HASH、CRYP等
4.MTD NAND 设备对接擦除接口时,最小的擦除单位是什么?

擦除的最小单位是一块大小。

网友:
1.传感器框架使用的两个操作方法是什么?

struct rt_sensor_ops里面有

fetch_data

control

两个操作方法,他们就是传感器框架使用的两个操作方法。

2.SPI Nor Flash在进行读写擦等操作时,为保证动作完整性,需要___对这些操作过程进行保护。

需要上锁对读写等操作进行保护,动作完成后解锁:比如w25qxx_lock(device) w25qxx_unlock(device) 成对操作。

3.加解密框架下支持哪些不同类型子设备?

CRC、RNG、HASH、CRYP等。

4.MTD NAND 设备对接擦除接口时,最小的擦除单位是什么?

从_erase_block(..,rt_uint32_t block)可知:

擦除操作的最小单位是一个块大小。

网友:
1,fetch_data,control两种方法。

2,需要一把锁对读,写,擦等操作进行保护。

3,CRC设备,RNG设备,HASH设备,CRYP设备等。

4,擦除的最小单位是一个块大小。

网友:
1、从传感器获取数据:fetch_data
      操作传感器设备:control
2、加锁
3、CRC、RNG、HASH、CRYP
4、擦除的最小单位是一个块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