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鼓包还能正常用?

楼主:
锂电池鼓包并不是真的不能用了,好像鼓包的可能是外层。同事拿了一个鼓包的电池给我用,说没事,这是假鼓包,拿了镊子把皮给戳了个洞,确实能正常使用,那这个鼓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为什么还可以正常用?戳破皮还安全嘛?

网友A:
鼓包的电池,最好不要用,充电有起火爆炸的风险。

电池为什么会鼓包?是因为它的阴极和阳极之间形成的膜受损了,导致自漏电过大,从而自身的放电反应产生气体增多。阳极和阴极之间过大的漏电流在充电过程中会加惧破坏绝缘膜的性能,引发不可控的风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可能爆炸起火自燃。

网友B:
你胆子真大,还敢扎破了,外层破损还是很危险的

网友C:
这就没有什么假鼓包吧,明显是出现接近短路状态,电解质气化造成的,用起来太危险了,自燃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包的电池,最好不要用,充电有起火爆炸的风险。 电池为什么会鼓包?是因为它的阴极和阳极之间形成的膜 ...

那我还是别用了,听你这么解释,大概知道鼓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就没有什么假鼓包吧,明显是出现接近短路状态,电解质气化造成的,用起来太危险了,自燃了怎么办

这种接近短路状态应该是不可逆的吧?也就是鼓包的电池一直有接近短路的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胆子真大,还敢扎破了,外层破损还是很危险的

哈哈,不是我,是我同事,虽然设备现在在我这。不过500mA电池应该危险性不是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接近短路状态应该是不可逆的吧?也就是鼓包的电池一直有接近短路的状态?

我觉的如果确定是极性材料变化引起的鼓包,那就基本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不是我,是我同事,虽然设备现在在我这。不过500mA电池应该危险性不是很大。

电池容量不大,不过危险都是一瞬间的,瞬时爆发的能量不可忽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的如果确定是极性材料变化引起的鼓包,那就基本废了

那应该不是,因为现在产品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E:
当自漏电过大,会使得自身的放电时产生气体增多,所以会鼓包。故最好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当自漏电过大,会使得自身的放电时产生气体增多,所以会鼓包。故最好停用。

过充或者过放会导致鼓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充或者过放会导致鼓包吗?

过充或者过放会导致鼓包吗?

时下,一般都有充电保护电路,充满会转为娟流充,很少会过充。

过放时,估计已没有放电能力了,可能不会过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充或者过放会导致鼓包吗? 时下,一般都有充电保护电路,充满会转为娟流充,很少会过充。 过放时 ...

那鼓包原因主要还是电池质量不行?

网友:
鼓包是内部有气体,外边密封还行,什么是假鼓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