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一样的电感,圈数不一样,通过气隙使感量相同,有什么区别?

楼主:
2个一样的电感,圈数不一样,通过气隙使感量相同,有什么区别?

比如2个电感都是同一种骨架,同一种磁芯,同一种铜线线径,1个绕了50圈,1个绕了100圈,通过磨磁芯,使2个都是2mH,请问有什么区别?

网友:
【同一种骨架,同一种磁芯,同一种铜线线径,1个绕了50圈,1个绕了100圈,通过磨磁芯,使2个都是2mH】

显然直流电阻不会一样,分布电容也不会一样,两个电感能够使用的最大不饱和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
【同一种骨架,同一种磁芯,同一种铜线线径,1个绕了50圈,1个绕了100圈,通过磨磁芯,使2个都是2mH】

其它的不一样,例如铁损,就不详述了。

网友:
直流电阻不一样,分布电容不一样,漏感不一样,边缘效应不一样,饱和电流不一样。

网友:
两个电感的内阻肯定不一样

想问,一个50圈,1个绕了100圈通过磨磁芯,使2个都是2mH,怎么磨的磁芯实现的?

网友:
频率响应和磁饱和还有通过的功率、、综上所述的楼主都是👍、、、、

网友:
铁心电感有个磁滞回线两种包裹的四边形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