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小白问个放大偏置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参与回复

如图,我的输入是+-10V的模拟信号,我用电阻分压衰减,再缓冲放大1倍,REF=1.25V,将+-信号抬升1.25V后,变成0-2.5V信号供MCU读取
这个电路有问题么?我模拟仿真的信号不对。
我选的AD623可行不?这个芯片十几块钱还是比较贵,是不是只有仪表运放才有REF引脚?才能这么用?普通运放达不到这个效果么?
求指点。

网友:
实现你的要求使用的运放,只要满足单位频率带宽、输入共模范围、输出范围……的任何普通运放都可以使用,不必使用仪表运放。

网友A:
【我模拟仿真的信号不对。】

这么个不对,应该详细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模拟仿真的信号不对。】 这么个不对,应该详细说明。

理论是对的吧?我仿真的输入和输出一样,没有提高1.2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是对的吧?我仿真的输入和输出一样,没有提高1.25V

【理论是对的吧?我仿真的输入和输出一样,没有提高1.25V】

把你使用的AD623芯片datasheet贴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论是对的吧?我仿真的输入和输出一样,没有提高1.25V

你的要求是-10V到+10V输入的信号转换成0到2.5V信号。但首帖图中R1和R3的比例并不能实现你要求的分压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要求是-10V到+10V输入的信号转换成0到2.5V信号。但首帖图中R1和R3的比例并不能实现你要求的分压比。 ...

手册 data-sheets-ad623.pd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论是对的吧?我仿真的输入和输出一样,没有提高1.25V

【我仿真的输入和输出一样,没有提高1.25V】

输入和输出一样,那不可能。输入是负10V到正10V,输出也是负10V到正10V?

另外,仿真检测输入和输出是用示波器,为何不把示波器显示的波形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手册 data-sheets-ad623.pdf

看datasheet,这是个挺好的仪表运放,用到这里,有点浪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仿真的输入和输出一样,没有提高1.25V】 输入和输出一样,那不可能。输入是负10V到正10V,输出也 ...

我用Proteus仿真的,所以就没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Proteus仿真的,所以就没贴。

【我用Proteus仿真的,所以就没贴。】

那你还问个什么?

网友C:
运放负输入端接地,这可是开环运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放负输入端接地,这可是开环运用啊。

这是仪表运放啊,看运放手册,是可以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