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模块的输出电压只有反馈上的电压0.8v

楼主:
焊接第一版的降压电路板 测试的时候有输入电压12v 输出电压4.25v  然后 添加定位孔重新焊接的时候输入电压12v 输出电压0.8v  是反馈上的电压  3个板子都是这样  求大佬帮忙看看造成这种情况的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第一版

第一版

第二版

第二版

网友A:
这个IC有没有内置二极管?如果没内置需要外置,在SW和地之间,反向

网友:
【然后 添加定位孔重新焊接的时候输入电压12v 输出电压0.8v  是反馈上的电压  3个板子都是这样 】

可能是修改板子后某处发生了短路。

网友B:
首先看看R3.R4反馈电阻焊没焊错;然后看你电感换了,先换回来;你用的是同步BUCK,不用续流二极管,检查下C3电容

网友C:
R3.R4反馈电阻焊反或R4阻值焊错(偏大)都会造成输出电压直接进反馈点,造成只有0.8V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R3.R4反馈电阻焊反或R4阻值焊错(偏大)都会造成输出电压直接进反馈点,造成只有0.8V基准 ...

没有焊错  就是按照第一块板子焊接的  第一块板子是有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IC有没有内置二极管?如果没内置需要外置,在SW和地之间,反向

iTDD18030B 是一个高效率的 DC-DC 降压开关驱动芯片,提供高达 3A 的输出电流,器件内部包含一对 120/60m2 的同步功率 MOSFET,无需外部肖特基二极管,无需额外的外部补偿元件,提供出色的瞬态响应。并保持在一个高达 500kHz 的工作频率,以减少外围器件,保持紧凑设计,具有优良的 DC-DC 性能的高效率设计。

资料上显示有内置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看R3.R4反馈电阻焊没焊错;然后看你电感换了,先换回来;你用的是同步BUCK,不用续流二极管,检查下C ...

试过将电感换回来 输出还是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过将电感换回来 输出还是不对

R3、R4焊反了没

网友D:
现在焊接新的电路板直接输出为0   我测反馈电压  不稳定 一直在跳

网友:
没有焊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焊接新的电路板直接输出为0 我测反馈电压 不稳定 一直在跳

还有第一版的板卡没,把有问题板卡的元件平移到第一版的上面,看看情况咋样。正常工作就是说你新版PCB或者你焊接有问题,不正常那就是电路设计有问题,建议看看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有第一版的板卡没,把有问题板卡的元件平移到第一版的上面,看看情况咋样。正常工作就是说你新版PCB或 ...

这次是直接没有输出电压  电压输出为0  反馈电压为0,请问是焊接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次是直接没有输出电压  电压输出为0  反馈电压为0,请问是焊接的问题吗

现在确认不了,所以才要把器件平移到第一版上,因为你第一版已经确认没问题了。

网友:
一步一步检查会有惊喜的、、、、、、、、、、、、

网友:
总共也就这么几个节点,一个一个量很费时间?

网友:
楼主你倒是把数据手册放上来啊,不放手册大家怎么帮你看呀